z460 联想 不跑吗

楼主(2014-11-21):
供电 PG 始终 复位 都有 怎么回事
联想

网友:
BIOS先刷起来 不行再讲别的

网友:
BIOS 外设 原件,比如声卡网卡,还有就是摸摸看看有没有特别烫的地方,在看看接口有没有问题,比如USB 接口

网友:
换cpu 刷bios

网友:
还有总线呢,打过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