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00-D52S跑0.67后反复重启

楼主(2014-11-21):
之前查了查,论坛上有这个板子一模一样的问题,可看到没结果。今天还要在此求助下,测试到U22的第一脚的时候对地是0.004,在图纸上显示是+1.5vS,在此有点不解

网友:
你的什么芯片组的,1.5V,这个阻值肯定不正常,有短路啊

网友:
你 要提供图纸 和芯片的型号 啊

网友:
这样 我们才能和你分析出来啊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神舟A400-D52S

网友A:
我有张图片怎么上传都不可以,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主要测供电(大电感),和几个转换电压是否ok。

网友:
把电容取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张图片怎么上传都不可以,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是怎么回事啊

用QQ截图再传

网友:
这电压有没有出来?如果出来了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没测错的话,这个阻值不正常的

网友:
U22 的第一脚带电测试有1.5v.断电测试对地0.004

网友:
把JP4断开后级短路,13#说电压出来就正常?U22第一脚对地显示0.004也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