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报错

楼主(2014-11-21):
有一台联想thinkpad  E40笔记本AMD的独立显卡把电池拔了不报时间错,主板报2200   2201错事主板没有序列号,写号不让写,换过bios,南桥,密码芯片都不行,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有没有回复默认设置啊·

网友:
你好
这个 写码片就可以 了

网友:
发来 我这里可以 刷

网友:
1.通过ThinkPad Hardware Maintenance Diskette 这个软件重新添加,但需要用到软驱引导
2:通过编程器刷写芯片,或者更换
因为没有软驱,只能通过第二种办法了,开始在主板上找个的芯片,看了半天没找着,于是打开图纸搜索EEPROM,搜索到第一个是93C46IP地址默认器,再回车一下U15 PCA24SO8D就是这个,
密码也在这个里面存放着,在主板上找到这个芯片,好小的一个8脚IC,也没有这样的座子,突然想起过以前SL410解密的时候就是这个密码芯片,正好手里有一个SL410的料板,找到板子换过来通电开机,好了,在不报错了,进到BIOS里SN和UUID都有了

网友:
写码片就可以 了

网友:
遇到过就是刷麻片

网友:
我修的也是换码片好的

网友:
这个是要写码片的,刷BIOS没用的

网友:
手头有一台E40的本子哦~~不知道机修了~~主板电压都有~~好像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貌似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可以的

网友:
在首页搜一下,有解决方法了

网友:
料板上拆个码片~!OK

网友:
写码片就可

网友:
还原下BIOS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
BIOS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