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与手机问题?

楼主(2014-11-21):
为防止别人蹭网,我将路由器SSID隐藏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手机不能自动连接无线网了。需要手动连接。怎么办?

网友:
你丨加密了还怕蹭网,难道不小吧,何必自找麻烦

网友A:
设置长一点的密码不就行了,还隐藏SSID,没必要,你设置成01234567890123456789,只要你不告诉他,保证他绝对破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长一点的密码不就行了,还隐藏SSID,没必要,你设置成01234567890123456789,只要你不告诉他,保证他绝 ...

现在不是有 万能钥匙吗?听说破解很厉害。

网友:
哪有那么神奇呀,现在的破解都是暴力破解的,说白了就是一个一个试的,只要密码越长就越难破,如果8-10的纯数字肯定好破了,

网友:
有得就有失楼主只能选择其一了

网友:
简单得很 路由器里面绑定MAC   不加密 他都没有办法用的

网友:
我觉得是我们问你想怎么办,无非就是一段时间换一个复杂的密码就能达到别人蹭网的目标了,结果你还把路由器中的功能全发挥出来了,如果你买的是企业级贵一点的路由也就算了,要是几十元一个还指望他啥功能都好用的话,估计做路由的工厂要哭倒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