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超薄机不开机

楼主(2014-11-21):
      前几天,店里来了个女客,抱着个ASUS的超薄本(型号忘记了,AMD的U),说前几天孩子淘气,本子成了替罪羊。我接过来看,电池用透明胶粘住,在适配器的角落缺了个角,可以看点里面的PCB。上电,全无反应,和她说需要放着,我拆机查。
      拆开检查看(当时很忙,没留图),原来是适配器的母头和PCB板断路了,为了节省时间,直接飞线上电OK。很多时候简单的问题会被我们所忽略,像我们面对直接客户的,客户什么都不懂,来了就直接说坏了,不开机之类的,很多时候简单的小问题总让我们费时间。其实不是维修经验怎么厉害,只是想说明一下,问题不要复杂化。

网友A:
能和直接客户对话还是很好的,至少能问问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如何出现的如此故障,方便维修。当然有的客户打死也不说是怎么坏的, 进水的都说用的好好的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和直接客户对话还是很好的,至少能问问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如何出现的如此故障,方便维修。当然有的客户打 ...

我太赞同你的看法了,我遇到有一半的客户都是这样的,问他怎么坏的,以前有没有修过,进过水没有,有没有摔过,他们都会说,用着好好的不能用了,昨晚关机今天就开不了,还说绝对没进过水,没修过,没摔过,  可是拆开后水都没干,明天修过,还有些摔过的PCB板都变形了,

网友:
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现在有的客户就是这样不吐露实情

网友:
摔缺裂了,肯定第一查接口的.维修的一般不会忽略这问题.

网友:
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

网友:
现在感觉和客户的沟通技巧跟技术的重要性相等了

网友:
这故障太简单了,只怕报价高了客人又不修

网友:
做生意关键是搞定客户……

网友:
女人用的电脑  都好赚钱啊   价钱高  维修快

网友:
给她换个适配器壳子,服务要周到,你懂得!

网友:
华硕就电源口和bios爱坏,电路坏了不好修。

网友:
这个只能因人而问了,有的不说实话会让你多走好多弯路的哟

网友:
呵呵 就是客户不说这个问题也好找的

网友:
就是客户不说这个问题也好找的

网友:
顾客就是上帝撒

网友:
现在有的客户就是这样不吐露实情 ,,,,,还是怕要钱呀

网友:
总的来说修板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