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 开机-关机-在开机-不跑马

楼主(2014-11-21):
手里有一块神奇的 GA-78LMT-S2 故障是 开机一切正常。 然后关机 在开就变成了复位不跑码,然后短接复位针 就会跑码 拔下电源 在插上也会跑码,反正就是开机之后关机再开就不行了 ,复位一下可以开,拔下电源也可以开,啊 都不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BIOS刷了 北桥做了, 还是不行,求大神。。。。。

网友:
还是再找一下BIOS另外的版本吧

网友:
查一下南桥发出CPU的几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上次换过一个IO就好了

网友:
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换板的多,其他没试过!!时间就是金钱!!与其花大量时间去换东西试,还不如直接告知客户换板赚钱快!!

网友:
应该是时序乱了,复位一下就可以跑马,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