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发现用比标准球大小小0.05的更好植、

楼主(2014-11-21):
0.5的用0.45的植球基本不会有短路,单0.5的用0.5的植,有时候有短路。

网友:
0.5一直用0.5的,显存上面显示0.45的,我都用0.5的。一直OK。

网友A:
上次 我值个2合一的桥 0.45的球 值了5次 全不行 老要往钢网上粘 毛了 直接用0.35的 一次成型 郁闷的我

网友:
该用什么球用什么样的  用小了容易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 我值个2合一的桥 0.45的球 值了5次 全不行 老要往钢网上粘 毛了 直接用0.35的 一次成型 郁闷的我

这样不好吧,,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B:
稍微大一点点还行  小了可不好哈  楼主慎重 要淡定

网友:
小一点的是好植一点·  容易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稍微大一点点还行  小了可不好哈  楼主慎重 要淡定

黄鑫船说小0.05不怕的

网友C:
支持你!小点的芯片比如630显卡本是0.5MM,用0.45MM正好。如果芯片个头偏大,比如945北桥,最好该多大就用多大

网友:
牛B,还是用原来大小的吧

网友:
我觉得大一点稳当,舒服。

网友:
因为电路板的焊盘已经很小,几乎是一个点,如果锡球再小的话,很可能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你!小点的芯片比如630显卡本是0.5MM,用0.45MM正好。如果芯片个头偏大,比如945北桥,最好该多大就用 ...

内行人士。实践出真知

网友:
以前试过,但很形容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