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MB-766G2 上电跑98 9b

楼主(2014-11-21):
板号:aimb-766 rev.a1
故障情形: 上电跑 98 9b

手上没bios 可刷 有人可以提供吗?

换过cpu 换io都一样!! 复位也正常

还有什麽要测试!!

北桥82Q35 南桥82801IO

补充内容 (2014-12-9 21:41):
已经修好 答案在7楼 没办法改主题了

网友:
这个桥容易坏

网友A:
按照主板检测吗,对比一下,问题大体出在什么地方,你这样做都没有无意义的

网友:
看跑码有可能是显卡!!换南桥试试!!

网友:
北桥还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主板检测吗,对比一下,问题大体出在什么地方,你这样做都没有无意义的

没有可以比照的板子!! 修的辛苦 电压大致没问题

网友:
最後找了一样的机器 抓了BIOS刷!!
会跑码 还是不开 代号跑多少没记
最後换了NH82801IO 修好

网友B: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桥试试,‘’‘’‘’‘

哈哈 没看我回文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