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中,哪些部件属于消耗品?

楼主(2014-11-21):
打印机中,哪些部件属于消耗品?

网友:
碳粉应该是把

网友:
硒鼓,碳粉,如果还要算的话,其他打印机的色带,墨盒都是...

网友:
碳粉和墨盒等,,,,,,,,,,,,

网友:
需经常更换的部件都是消耗品。碳粉、硒鼓、喷墨、墨盒等。

网友:
硒鼓,墨盒,转印膜等

网友A:
属于消耗品的部件,如激光打印机的硒鼓,喷墨打印机的墨盒,针式打印机的色带,等都属于耗材,也就是消耗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属于消耗品的部件,如激光打印机的硒鼓,喷墨打印机的墨盒,针式打印机的色带,等都属于耗材,也就是消耗品 ...

喷墨打印机 经常用的话消耗的应该是墨水,怎么装墨水的墨盒也成了消耗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墨打印机 经常用的话消耗的应该是墨水,怎么装墨水的墨盒也成了消耗品了?

墨盒是有使用寿命的,你有见过一个墨盒用到机器报废么?

网友:
碳粉 硒鼓  墨盒 墨水  色带  A4纸  热敏纸  热敏转印膜 等等都是 消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