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比较忙,没发维修记录,今天来发一个这几天维修的一台CQ42

楼主(2014-11-21):
机型:HP CQ42
板号:AX1 集显
故障:不开机
废话不多说了,来看看吧,通电待机0.01,好吧问题应该知道了,这个机子通病不开机,很有可能是保护隔离没过,拆机检测果不其然,保护隔离没过PQ52没导通,很多都是这MOS管有问题导致的,心中暗喜,想到换个MOS管200大洋就到手了,可是换了故障还是一样(这时心中有一万只草泥马在逛奔啊),好吧一步一步来查吧,看图
这里不用多讲就应该知道PQ52的控制脚正常应该是28V,万用表显示0.34V,明显不对,测得PR223两端为0.34V,PR227一端为28V一端为0.34V,那就追查ACOK_IN的来源吧

这个D/C#是EC过来的,现在保护隔离都还没过这个信号肯定没有,咱不管它,然后测量了一下ACOK#

竟然有5V的电压,这明显不对,看来问题就应该出在这了,找到ACOK#

这里听饼哥的课还是有收获的,这里ISL6251_VDD是必须要有电压的,经测量有5V,ACOK#还到了充电芯片ISL6251

实测6251ACIN为0V,6251ACIN由适配器分压产生,测量PR235一端18.9V,一端0.34V,问题找到了,看来是是6251ACIN被拉低了,把芯片第二脚挑起来焊盘上还是0.34V,换了两个分压电阻还是一样,看来不是充电芯片问题,看看6251ACIN还去了那里

6251ACIN进了PU2,测量PU2工作条件都正常,换PU2后,6251ACIN有了2.2V,在次去量PQ52,电压过去了,镊子短接G0,电流一路小跑,接屏亮机。
由于时间比较紧,这一段时间比较忙,所以写的很马虎,思路不是很清楚,但是也是一点心得,还希望各位师兄弟不要喷,感谢了!!!

网友:
看得很舒服 图文清晰

网友:
楼主这贴子我看就是  鼠标一直不停的往下滑  字有点大了哦   不过修得还是不错的 加分鼓励了  多多分享  在忙也要抽空上论坛来逛逛  在忙也要回家啊  论坛是我家   哈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 做维修就要一步步来

网友A:
这里6251ACIN信号引脚电压恢复正常,ACOK#信号应该会自然产生产生3.3V高电平导通PQ56,PQ52电压自然会导通过去,不明白楼主这里短接是什么含义?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啊,分享下,支持下

网友:
思路真的很清楚了!楼主谦虚了!如果把第四、五图片对调一下就更准确完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6251ACIN信号引脚电压恢复正常,ACOK#信号应该会自然产生产生3.3V高电平导通PQ56,PQ52电压自然会导通 ...

PQ56不应该导通整个电路才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56不应该导通整个电路才有效.

看来是我理解错误了,这里PQ52应该是28V高电平状态导通的,PQ56如果导通的话,这里28V电压就会通过本身导通接地拉低,从而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不会产生,楼主这里短接的可能是PR227电阻或PQ52本身3和4脚两端。

网友C:
分析的很详细    未了确定充电芯片没有问题  它的引脚是割线还是。。。求教

网友:
又一次重温G3状态的电力基础。和月饼说的分毫不差。。

网友D:
ISL6251_VDD是啥子东东?

网友:
主要就是分析非常牛

网友:
有思路就是快,图文并茂,易阅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很详细    未了确定充电芯片没有问题  它的引脚是割线还是。。。求教

这样的料板,直接换一个方面了事,不过也可以测量,比如说的这个6251ACIN这个脚,如果你把芯片的第2脚直接挑起来,焊盘上电压有了,说明芯片坏了拉低了这个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SL6251_VDD是啥子东东?

ISL6251_VDD是充电芯片有了主供电后,芯片内部会产生这个ISL6251_VDD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啊,分享下

网友:
话说看完觉得好惭愧啊啊 攒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ISL6251_VDD是充电芯片有了主供电后,芯片内部会产生这个ISL6251_VDD

=。=那就是供电反馈信号了?谢谢楼主回答,有分了,给你补上

网友:
字好大,看了就看不下去了

网友F:
PU2 坏了 这样  它都输出28V 了 一般都会认为是正常的了是吧

网友:
跟大神学习学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料板,直接换一个方面了事,不过也可以测量,比如说的这个6251ACIN这个脚,如果你把芯片的第2脚直 ...

这里也可以断电测量2脚的对地阻值情况判断芯片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PU2 坏了 这样  它都输出28V 了 一般都会认为是正常的了是吧

一般PU2 坏的情况下,28V电压输出值是异常的。

网友:
这也算是自己学到经验了。

网友:
写得很好,作为新手,很容易看懂

网友:
这种电路   现在烦了

网友G:
最终只是PU2的6脚坏,其它都正常,特别是28V输出正常,在没芯片换的情况下不知切断PU2的6脚是否可行?

网友:
看完后就像复习了一遍以前所学的内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感觉自己差好远

网友:
楼主顶你。小白学学嘻嘻

网友:
那就是供电反馈信号

网友:
说到很细,按不开机那样修就很快修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最终只是PU2的6脚坏,其它都正常,特别是28V输出正常,在没芯片换的情况下不知切断PU2的6脚是否可行?

通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013-1-1.html贴子案例说明,在没芯片换的情况下切断PU2的6脚是可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通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013-1-1.html贴子案例说明,在没芯片换的情况下切断PU2的6脚是可 ...

是的,如果PU2不是封装类型芯片的话,也可以用镊子挑起6脚解决故障。

网友H:
现在很多的板子保护隔离都开始用N沟道MOS管了

网友:
lz 分析的很详细     不愧迅维出来的

网友:
故障现象收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PU2 坏了 这样  它都输出28V 了 一般都会认为是正常的了是吧

这个芯片是内部坏了,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PG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通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013-1-1.html贴子案例说明,在没芯片换的情况下切断PU2的6脚是可 ...

大多数供电芯片的pg信号都是开路输出的,高电平来自外部的上拉电阻。。。所以断开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很多的板子保护隔离都开始用N沟道MOS管了

HP最近的机子都是28V那个N沟的

网友:
这样一步步去查,找到故障点就好了。

网友:
晚上再好好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PU2不是封装类型芯片的话,也可以用镊子挑起6脚解决故障。

怎么挑  没弄过

网友:
要配合热风枪进行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多数供电芯片的pg信号都是开路输出的,高电平来自外部的上拉电阻。。。所以断开是可以的!

说的对,上拉电阻变值也会影响PG信号工作电压。

网友:
我个人看很清晰,没有觉得马虎,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大哥,我hp cq41 开机直接黑屏,无法进bios,拿去给小区的修电脑的修,之前说我的显卡坏了,给我换显卡,今天又说显卡换了也没用,要我换主板,你感觉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是内部坏了,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PG信号。
一般芯片内部坏有时候上电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