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4-11-21):
图中1脚 不够3.3V 换之

网友A:
楼主你这也发得太简洁了吧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诶
我看得晕乎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那个是电源好信号的上拉电阻

网友:
机器不稳定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一时行一时不行之前我修过一台  去掉一个105排阻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也发得太简洁了吧

起码发个实物图片,标出电阻位置呀。

网友:
还不是那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码发个实物图片,标出电阻位置呀。

爱因思坛   不是我发的贴  你回复我做什么   回复楼主去啊

网友:
不稳定也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虽然这个问题点引起的不触发有一定的数量 不过发帖最好多分析下

这样的帖 好多没有修过的 都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