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S790GX/770 主板 键盘不能使用

楼主(2014-11-21):
   主板修了好久了,故障是键盘无法使用,键盘的数据脚开机后没有5V电压。该脚直通IO,先前以为是IO坏了,换了好几个都一样,故障不变。 换过键盘附近的排阻排容,无效。把IO拆掉,键盘数据脚立刻就有5V电压,把IO装上,开机数据脚5V立刻被拉低。而且用USB鼠标也不行,开机的时候按DEL键无效,不认键盘,无法进入BIOS设置。但是USB接口又是正常的,可以用U盘装系统,进入PE系统,一旦进入PE系统,键盘就恢复正常了,可以使用了。
    该主板不能换usB键盘了事,因为开机的时候一样不认usb键盘,不能设置BIOS,无法装系统。该主板的USB设备默认是开启的,因为我还有另一片一模一样正常的主板,用usb键盘,开机按住DEL键就可以进入BIOS,把BIOS清空后一样可以进入BIOS。
    求救:是什么一开机就把键盘数据脚的5V电压拉低了?不会是io问题,换了好几个了。高手支个招。谢谢。

网友:
补充说一句:该主板的IO是83627DHG。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30921-1-1.html和这个主板一个故障啊。

网友:
接口是好的,因为直接用万用表笔捅接口,和IO是通的,没有开路。

网友:
真的木有人给个主意吗

网友A:
重新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一下BIOS吧。

重新刷过,无效

网友:
南桥坏。。必须的

网友B:
直接找给5v  过去  看还会不会拉低   供电如果都正常  先刷bios 然后io  和南桥了

网友C:
直接用USB的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非要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USB的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非要修呢

usb的开机一样不识别,无法进入BIOS,无法装系统。只有进入了WINDOWS系统后,usb的键盘或者鼠标才可以用。这样是不能把机器交给客户的吧。否则叫客户以后怎么重新装系统啊?

网友:
做一下南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给5v  过去  看还会不会拉低   供电如果都正常  先刷bios 然后io  和南桥了

待机时,把鼠标键盘跳线跳到5VSB,不开机,键盘的数据脚就有正常的5V电压,但是一旦触发开机后,这5V电压立马为0.09v,被拉低了。

网友:
小店规模小,没有BGA,重做桥是个梦醒。还有,我把I拆了后仔细观察线路,发现鼠标键盘的数据时钟脚只和IO相同,并没有和南桥有线路连接。这主板io是管鼠标键盘的,不会是南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的开机一样不识别,无法进入BIOS,无法装系统。只有进入了WINDOWS系统后,usb的键盘或者鼠标才可以用 ...

这样的话考滤一下是不是5V供电不良,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要不就IO没换对,要不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如里可能的话,楼主给其换一个能进BIOS的键盘不就了事。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换南桥了!!没BGA就换板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现在已确定是南桥部分损坏。板子报废,还给了客户。估计一开机南桥工作,引起io拉低鼠标键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