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例走弯路维修之华硕A52J关不了机

楼主(2014-11-21):
机器:华硕A52J板号:K52JR REV:2.3
故障:不开机及关不了机
维修:机器是一同行拿过来的说是开不了机,拆开看了原来是EC旁边有点进水了, 用洗板水洗洗这些地方竟然开机亮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可当关机的时候问题来了,关机电流停在0.6几。因为客户之前有说是风扇会一走转的,于是上论坛找个BIOS刷上,结果还是一样。那么看来应该是桥的问题了,HM55传说也换的很多了,见下图 。换第一个桥直接短路,第二个桥不是关不了机而是关机直接重启了,还有一个是他原来的。最后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自己动手把桥植了下珠,做上去问题还是和原来的一样,这样想来看来问题应该不在桥这边了。那会不会还是之前进水的地方有问题呢, 那就按照时序倒摧一下,经测平台复位已经正常关闭了。可是CPU的供电依然还在,查开启电压为高电平的3.3V,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之前因为一直觉得是桥的问题)。 当测到R8122的2脚已经是0V,但是1脚还有3.3V 反面就是连接芯片的开启脚。不可能啊,EC明明已经关闭了电压的,怎么芯片的开启依然是高电平呢?关机然后再重新插上电源,此时是待机状态,量芯片的开启依然有3.3V的电压。 那极有可能是JP8110这个连接点搞的鬼,因为另一端正好是待机的电压,于是用表笔一量通的。马上用镊子从中间刮了一下,再量阻值恢复无穷大,上电已经正常关机了。

网友:
收藏下来记录在案。嘿嘿。

网友:
最头疼的就是关不了机的故障了!楼主的案例指出了一条思路!

网友A:
楼主刚开始走了弯路换了4回桥?

网友B:
这个弯路真去曲折

进水秒杀亮机 不关机桥…换桥……植桥………下次多注意

网友C:
华硕的难得修呀   都是怪问题

网友D:
那个点默认是开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开始走了弯路换了4回桥?

是啊,中途有一个桥换上去直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难得修呀   都是怪问题

哎,刚开始一直以为是桥的问题,警惕一下各位同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弯路真去曲折

进水秒杀亮机 不关机桥…换桥……植桥………下次多注意

多谢大哥加分啊,下次肯定会注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点默认是开路的吗

是的,一边是待机3.3,一边是CPU开启。

网友:
这 思路 真是全新的 思维,从来没这样想过测量!!

网友:
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但长了经验啊!

网友:
好经典的故障排除思路。

网友:
关不了机的维修思路在此啊

网友:
我现在修机器也是这样偷懒经常先三板斧再看图纸考虑问题修。

网友:
能开机不能关机还没有遇到。。。

网友:
学习了,楼主根据时序修的就是快,再就是点位图很厉害。。我到现在还不会用点位置图呢。

网友:
修好就好,弯路就当学习

网友:
华硕的机器关不了机的太多 有些是开不了机 拔掉电池才行 楼主的思路 以后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