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1060tx大写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4-11-21):
hp g4-1060tx i5独显的电脑。客户拿过来时是屏幕不显。外接也不显,大小写能切换,给客户说是显卡坏了。报了价客户同意修就走了。拆机先刷了个BIOS。不行,bga显卡。。还是一样的故障,。。。没办法,淘宝买了块显卡。做上去还是以样,各个供电都正常,开机0.8--1.3左右反复。感觉是已经开机了,。就是不显。重启不行,现在怀疑是南北桥的问题。准备买一块来试,哪位大大修过这类问题?以前没修过笔记本主板,都是修台式主板,思路都是按修台式主板的思路修。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看屏上的信号,是谁发出的。查查显卡的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显存看了吗?

网友:
不显的时候  显卡有温度没有  显卡的条件查了没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先确定 显卡是不是假的....

网友:
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一下有没有读屏的码片啊……

网友:
灯闪是代表北桥的驱动 ,他是提示你干北桥。hp一系列灯闪都是干北桥,属于通病。如果好了的话不要谢我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一下有没有读屏的码片啊……

辉哥,你也在评论啊。哈哈,又在逛论坛?没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辉哥,你也在评论啊。哈哈,又在逛论坛?没上班?

是啊!!!看看别人的维修经验啊……

网友:
建议刷BIOS,换内存,今天看一台I3的机器,内存不正常,可电流跳变像认不到显卡一样

网友:
建议换一卖家买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内存都有可能,还有你有没有外接屏看过?

网友:
可以考虑看看是不是北桥引起的灯闪 一般HP 大小写灯闪 无非就是CPU 显卡 北桥

网友:
HM65平台么, LVDS应该挂在PCH上,换CPU, 加焊PCH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焊桥没有反应    最后还了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