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i5G

楼主(2014-11-21):
型号:神舟A460P-i5G
版号:DASWHMB18F0  RVE:F
故障:原先是没有待机。现在是开了机后不断重启(在logo位置)
动作如下:
   之前是无待机,或者有时候有下然后一下就没有了。应该是有短路吧,后来量了下各个电感也没有发现异常(但是3v 5v 电感的阻值有时候不正常,量一会后又正常)。量了下待机的工作条件后,发现vin,VREG3  VREG5  REF  都没有电压,偶尔vin的电压有然后掉电4.5v。后来强行来了个vin过来,之后不知道怎么就能开机,待机在0.016A。按开机后跑到1.5a后自动重启,不关机它就这样一直重复。
  看待机好像高了。还有就是 电流上到1.5a,+VCC_GFX但是这个电压只有0.1V,这个应该不正常吧。
   短路的话,这个我烧了下没有烧出来。郁闷啊。这真是个神奇的机子。
  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待机不高吧!集显供电一般是0.5V左右。

网友B:
描述的不是十分的清楚!待机3 5V时有时无,应换相应的滤波电容看看。偶尔vin的电压有然后掉电4.5v表明有断线可能性较大,开了机后不断重启(在logo位置)重点查外设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描述的不是十分的清楚!待机3 5V时有时无,应换相应的滤波电容看看。偶尔vin的电压有然后掉电4.5v表明有断 ...

没有接任何外设。这个机子待机没有3v  5v 。待机电流有时候会显示0.001a。现在没有补线。用风枪加热了下EC,然后就能跑了,现在裸板是上到1.5A掉电重启。一直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不高吧!集显供电一般是0.5V左右。

+VCC_GFX,就是说我暂时不考虑这个集显电压的话。这个不断掉电重启。这个该如何修。

网友:
查查各大电感的电压是否都正常和转换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C:
建议把公共点不过来的原因找出来,这板基本可以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公共点不过来的原因找出来,这板基本可以搞定了

这真是个奇葩机子,用热风枪吹了EC后,居然ok了。更神奇的是触摸板居然不能用,客户说重装系统能用下,然后又不行。这板子也没有进过水。

网友:
Vin强行拉过来是不行的 要找出原因才行 查它的导通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真是个奇葩机子,用热风枪吹了EC后,居然ok了。更神奇的是触摸板居然不能用,客户说重装系统能用下,然 ...

还是换一个EC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