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S19A330难遇的故障

楼主(2014-11-21):
故障现象:开机是屏幕只显示一点,几分钟才显示正常。上图给大家看看故障会出在哪里?

网友A:
三星屏吧?屏坏了

网友B:
逻辑板的VGH不是会导致画面缓慢吗,我觉得以你的实力修这个小K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的VGH不是会导致画面缓慢吗,我觉得以你的实力修这个小KS吧

我还没修,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现象,看看大家有木有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屏吧?屏坏了

我还没修,你说的现象有可能 只是初步判断。

网友C:
现在修好了吗?是什么原因呀?分享一下您的技术哦,我们很期待。

网友:
我遇到两个LG的屏,和这现象一样,这那屏已放弃了,是玻璃基板上的线路问题,无解了,,,

网友:
好似玻璃基板有漏电,,热了后一切正常,冷却后就这样子,一会热了就好

网友:
BT07的屏的话.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显示器也修过蛮多了  但是这种情况没有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修好了吗?是什么原因呀?分享一下您的技术哦,我们很期待。

我还没处理,能不能修好,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