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歉,今天发此帖是为了还清上次一个分析错误的电路图,小弟在此道歉

楼主(2014-11-21):
今天发此帖是为了上次分析错的一个电路图,这个是原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5141-1-1.html,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电路图分析错了,而且这个帖子还被加了精,真是不配啊,也对不起大家,本人在此道歉了,对不起
  今天为什么发此帖呢,也是因为上次我也没弄明白这个图,而且还有好多兄弟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我也没办法回答,刚好我昨天又碰到了这台机,而且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认真测了下这台机坏时的数据,当然还测了修好时的数据,好了,下面就是那个电路图

  在这里,我对我上次的帖子感到非常的报歉,因为我上次发的帖子,一直在查这个ADP_DET#适配器接入检测信号,这里我错了,从上图也可以看出,PU26这个运放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输出高电平的,而真正有效的是这个OCP_IN_ADC信号(这个信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希望有知道的能解释一下)
  好了,咱们来看下坏的时候它们的电压是怎么样的

   既然有坏的,那也有好的时候的电压,就是下面这个图,这个OCP_IN_ADC信号本人是没测的(希望大家理解),但是这个信号肯定是有电的

从上面两个图可以看出,在PD35这个二极管短路的情况下,OCP_IN_ADC这个信号也是没电的,所以公共点会没电,而这个信号是送给EC的,
也就是说EC没有得到这个OCP_IN_ADC信号,它就不会输出高电平的ADP_EN.
从下图可以看出,要想PQ11导通,ADP_EN就要为高电平,而此信号又是由EC发来的,所以EC要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发出高电平的ADP_EN

而OCP_IN_ADC这个信号又是EC必须要满足的条件之一,如果OCP_IN_ADC这个信号为低电平的话,EC就不会发出高电平的ADP_EN,
而OCP_IN_ADC这个信号又是受控于PQ13这个MOS管,也说是说要其导通才能产生高电平的OCP_IN_ADC这个信号,在EC得到高电平OCP_IN_ADC后,
才会发出高电平的ADP_EN

写到此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这个过程吧,也是因为本人上次没理清楚,所以导致有很多人看不懂,所以今天补发此帖,希望大家不要见怪,
小弟下次发帖之前一定会认真的测量后再发,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对电路的误解,希望各位见谅,小弟在此诚心道歉,对不起了各位

网友A:
是非对错无关仅要,重在一起参与,一起研究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非对错无关仅要,重在一起参与,一起研究讨论,共同进步!

说的好,,,,,,,,,,,,,,,,

网友B:
这次不会有误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次不会有误了吧

你自己看呗,你不会自己分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看呗,你不会自己分析吗

会看就跟着自己的思路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看就跟着自己的思路走了

对啊,你跟着自己的思路走就是了,我的思路是我自己的,是对是错就要需要你自己好好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你跟着自己的思路走就是了,我的思路是我自己的,是对是错就要需要你自己好好分析了

嘿嘿。。。。受教

网友D:
那个贴子当时没仔细看,能把错误说出来就是对大家的负责。送上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贴子当时没仔细看,能把错误说出来就是对大家的负责。送上5分

谢谢了,都怪我粗心

网友E:
说明楼主发帖子很负责任,继续给赞!

网友F: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明楼主发帖子很负责任,继续给赞!

你能理解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别学我啊,是我太粗心了,都怪我,对不起各位了

网友F:
没关系,都是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关系,都是相互学习

但是有错就要改啊,你说是吧

网友F:
是的,所以你很负责任,大家都因该学习的

网友G:
楼主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所以你很负责任,大家都因该学习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呀

谢谢你们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H:
泉哥,恕鄙人愚钝,我特地下了一份图纸,参照图纸,跟你说的条件对比,确实是这样子的,PQ13必须要导通,产 ...

大哥,你可以去看下这位大哥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406-1-1.html,本人此帖也有错误,对不起了这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