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4-11-21):
烧机法怎样用?

网友A:
参加迅维实地培训一下吧,或者买本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加迅维实地培训一下吧,或者买本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看看.

回复的到位

网友:
短路点  限流 调压 根据 W=I2RT  触摸发热点 排除故障 ……

网友:
测到哪里短路就用几V烧 有烫伤的元件就是坏了

网友:
烧机法,慎用,但可多了解,正如楼上买本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多看看

网友:
在首页搜一下,会有很多人教你怎么烧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