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V2通病维修

楼主(2014-11-21):
这种板子我手上有五块,故障都是一样,插上电源风扇就转,但无主复位不跑码,按下开关,就开始跑码,正常显示,关不了机。ATX电源14脚始终是0.4V?

网友:
你把14脚挑了,再测主板开关跳变

网友:
换IO之后查绿线相连的元件吧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这种故障是要先换IO试试的。

网友:
查14脚相连的原件,往上推应该能找到

网友:
IO可能性很大,很多自动上电啊,关不了机啊,换个IO号的狠多!

网友:
楼主,论坛上有大把这样的通病,就是PSON被拉低,可能是IO左边的822排阻,记不清了。就是连接IO PSON的 822.

网友:
直接查上啦的822

网友:
IO换了,故障一样,论坛上有个贴子说是IO旁边的822排阻有问题我也换了,故障依旧,最后静下心来找到这个W83627的图纸,开机查开关到IO的68脚,IO到南桥的67脚,及南桥到IO的73脚跳变都正常,并且和开关电源14脚相连的72脚电压变化都正常,但唯独ATX电源14脚电压始终是低电平,从ATX14脚跑线路查到南桥旁的一个822排阻,把这个电阻换掉,故障排除!手上五块板全部搞定!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南桥旁的822排阻问题

网友:
有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没修好

网友:
咋个华硕主板老是坏排阻

网友:
IO坏,如果IO到绿线之间有其他零件的话,可能是那些零件坏拉着绿线

网友:
关机一般都是IO控制的  先换个IO先!

网友:
南桥旁边那么多822  是哪个啊?

网友(2014-12-28):
我的是不跑碼怎么解决啊

网友:
是那个822排阻啊?楼主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