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EPU主板怪现像,开机正常进系统后重起挡6A

楼主(2014-11-21):
华硕P5QL/EPU主板怪现像,开始是不触发,搞搞IO 75脚就可以上了。。。。。可是进系统后  点重起 就不显示了,测试卡上挡6A。此时短RESET针 不能马上复位。要一会自动断电后 再自动上电,此时又可以正常跑码到进系统。系统也正常。。。但每次关了机,如果不拨电源插头 再开的话就是挡6A。必须拨电再开或者强关再开 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4-11-22 11:52):
解决了::: 原来是插测试卡上去就会出现这个现象。。。。。无意中把测试卡拿掉了,试发现正常了。。。经过反复试。插测试卡就是重起后挡6A。。不查测试卡就一切OK。。。。

网友:
换一个IO看看

网友:
解决了::: 原来是插测试卡上去就会出现这个现象。。。。。无意中把测试卡拿掉了,试发现正常了。。。经过反复试。插测试卡就是重起后挡6A。。不查测试卡就一切OK。。。。

网友:
测试卡的问题吧,要么是PCI插槽。

网友:
确实是有点怪,需要仔细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