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M4A78不触发秒杀~

楼主(2014-11-21):
最近太闲了,好久不修板手都开始长癣了,这是自己昨天在电脑城淘的一块板子,成色还不错,20一张不算贵。

简单测量了一下全板供电的对地值,直接上电,诊断卡待机灯亮,表示待机正常了,触发开关没反应,故障为不触发。那就按照不触发修吧,因为AMD平台RTC电路不参与触发,所以32.768什么的都不用测量

开关针5V(这里忘记拍照) IO型号:F71860  68脚待机3.4V 正常,接下来测量85脚RSMRST#

只有0.76 很明显不正常,问题基本上找到了。翻开神器

RSMRST#是通过一个472排阻上拉的,直接找到这个排阻,测量另一端有3.3电压,直接把排阻换掉。

再次触发开关已经成功上电了。此板修复。没什么技术含量,算是秒杀吧。

网友A:
这故障算是秒杀类型的,华硕品牌主板维修基本还算好都有点位图纸来参考,这里85脚RSMRST#信号电压不正常,也可以翘起此引脚或断电测量此引脚对地阻值判断故障,472排阻正常阻值应该为4.7千欧姆本身另一端连接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算是秒杀类型的,华硕品牌主板维修基本还算好都有点位图纸来参考,这里85脚RSMRST#信号电压不正常, ...

好专业的回答,小弟学习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专业的回答,小弟学习拉!

小弟给我的回答来点分数。

网友:
2楼的回答老专业了

网友:
那LZ见到钱了

网友C:
想问一下这板档EO,内存和条件都正常了,会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这板档EO,内存和条件都正常了,会是北桥的问题吗

测量内存工作条件,地址线,刷BIOS,查BIOS芯片1.2.7.8是否为3.3 AMD内存是CPU管

网友D:
这个秒杀的不错,关键还是找出了故障点,这点是最重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秒杀的不错,关键还是找出了故障点,这点是最重要的

都是些小问题,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些小问题,没什么技术含量。

给我的回答来点分数吧

网友F:
遇到此类问题,秒杀的很痛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此类问题,秒杀的很痛快

这种问题秒杀最没劲。昨天那块魔剑修着有劲,上CPU反复重启,目前在等芯片,过两天发帖。

网友G:
大神技术好啊!!这么快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技术好啊!!这么快就找到故障点了!!

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H:
不错呀,关键是要有电路图,点位图,没有的话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呀,关键是要有电路图,点位图,没有的话难修了

没点位图直接炮跑线。

网友I:
AMD平台RTC电路不参与触发,头一次听说。。有时间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AMD平台RTC电路不参与触发,头一次听说。。有时间试验一下。

amd芯片组和NV芯片组RTC电路都不参与触发。

网友:
给力给力。。。多多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