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g41m-s2h的疑惑

楼主(2014-11-21):
今天修到一块板子,型号:技嘉ga-eg41m-s2h。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故障为能上电时跑码时不跑码,做了南桥,故障依旧。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再有关于bios的几个疑惑,主bios芯片1脚电压为4v,副芯片1脚3.3v,其实脚两个bios芯片均相同,1脚为片选,主bios片选应该为低才是正常的吧,怎么回事?

网友A:
1脚正常电压应该为3.3V,追查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正常电压应该为3.3V,追查来源。

你确定?它有时候能亮,亮的时候1脚也是4v多

网友B:
片选信号只是一个瞬间的低电平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正常电压应该为3.3V,追查来源。

貌似应该是一样的电压,可是为什么一个为4v多,一个为3.3v呢,时跑码时不跑码的问题是不是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片选信号只是一个瞬间的低电平跳变

那为什么一个为4v一个为3.3v?

neco -1 正常应该是高点高电平跳变。

网友C:
把BIOS调换一下??看看

网友D:
老早就碰到这个问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BIOS调换一下??看看

已经试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早就碰到这个问题,没解决

也是时跑码时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早就碰到这个问题,没解决

时间久了,忘了,只记得BIOS电压

网友:
拆掉副BIOS只用一个主BIOS试。

网友:
BIOS的片选我基本是用示波器,看,但如果低电平正常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时跑时不跑的故障,没有思路

网友:
找片正常的主板量一下作为参考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