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4寸显示器

楼主(2014-11-21):
飞利浦24寸LED显示器 开关按键等是触摸的 为什么总是跳出对话框Attention然后下面一排Monitor controls locked 有时候就可以用一会 有时候 就跳出来 开关触摸板换过了 还是一样
触摸板

网友:
你这是软故障,OSD被锁定。解锁方法百度。不行就是程序坏了。

网友:
按键有问题了,,。。

网友:
刷程序试试看

网友:
看帖必回帖

网友:
进菜单恢复默认试试看,你还可以进工程模式看能不能调。PHILIPS工程模式进法是:关机 同时按住OK键 加 减少键(向下键),再按开机键就能进去了。

网友:
请按照6楼方法试试

网友:
换驱动板吧 简单 快捷 有保障

网友:
程序错乱导致按键自弹

网友:
刷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