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20大短

楼主(2014-11-21):
版号E410,观察主板上无动过,进液等痕迹。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公共点225欧,其它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再测电源接口,发现为0欧。(因为大短,公共点为0欧,才对).拆掉旁边的二极管,接口阻值恢复正常。公共点200欧左右,有两种可能(某个供电芯片或某个MOS管损坏)。发现内存供电的上管击穿。
拆掉上管,公共点恢复正常(512欧)。然后装回CPU,内存。开机电流上到0.2左右停止了。测内存,桥,CPU供电都无。断电测试内存供电为0欧,奇怪刚才已经测过没有短路了。拆掉CPU后不短了。说明CPU也坏了。找了一个I3的上回去,开机0.9-1.3-1.5亮机。

网友:
不幸的C PU  就这么被内存给害死了

网友A:
图纸那个芯片是什么?上下管怎么分上下。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那个芯片是什么?上下管怎么分上下。新手请多指教

这个属于基础,建义看看讯维的基础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属于基础,建义看看讯维的基础课

讯维有这视频吗

网友:
问下老手,听他们说月饼的课不错

网友:
基础不叫重要

网友:
最后发现CPU也坏了,而客户要换CPU又不修,真不知怎么办好.

网友C:
当看到断电测试内存供电为0欧,奇怪刚才已经测过没有短路了。拆掉CPU后不短了。说明CPU也坏了。找了一个I3的上回去,开机0.9-1.3-1.5亮机。脑子打了个?号,再想想也对啊现在的I3是直接管理内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图纸那个芯片是什么?上下管怎么分上下。新手请多指教

接地的就是下管了

网友D:
请问为什么坏了一个上管对地会变成225欧,什么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坏了一个上管对地会变成225欧,什么原理?

应该是上管击穿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上管击穿了吧。

上管击穿楼主写出来了,我知道啊,我的问题是225哪里测的,是公共点到地,经过下管的阻值吗?

网友:
上管击穿了,225肯定是某个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本来就是低端机,要换U的话,估计客户不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看到断电测试内存供电为0欧,奇怪刚才已经测过没有短路了。拆掉CPU后不短了。说明CPU也坏了。找了一个I3 ...

你确定   i3 管内存

网友:
这样的问题 都很简单哪  华硕的不好修

网友:
这个会返修的。我返修了3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管击穿楼主写出来了,我知道啊,我的问题是225哪里测的,是公共点到地,经过下管的阻值吗?

因为内存上管击穿了  所以公告点的阻止会和内存的一样  一般这种情况 先打各个电感的对地阻止 看那个和公共点的相近 再做进一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内存上管击穿了  所以公告点的阻止会和内存的一样  一般这种情况 先打各个电感的对地阻止 看那个和公 ...

多谢大神细心解释和指点

网友:
还好烧的地方不多

网友:
多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地的就是下管了

言简意赅懂了

网友:
CPU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