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gm-us2h跑信号

楼主(2014-11-21):
型号:技嘉ga-ma78gm-us2h

来的时候是能上电不跑码,开始跑信号,一路正常,直到下面第四张图,图内有说明

上张实物图
板子来的时候R2724这个件没有,我自己补上的

我有点乱,求大神帮我捋捋思路!
图纸找不到完全一样的,找了个类似的。

网友:
把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把图纸分享一下

戒刀 -5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楼主已经查到这了,应该你自己可以解决,我是不行啊,回头解决好公布答案

网友A:
LZ,板上有R2724吗,  可以断开R1确定下,打值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板上有R2724吗,  可以断开R1确定下,打值呢

忘了说了,板子来的时候没有这个件,是我装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Z,板上有R2724吗,  可以断开R1确定下,打值呢

*脏话*,它本来就没装好不好 擦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了,板子来的时候没有这个件,是我装上的

*脏话*,它本来就没装好不好 擦擦

网友:
你所说的四个测量点其实就是两个点嘛!建议查R2756、R1、Q309。拆下R1时可检查CPU-PG-SB信号。

网友:
这南桥有可能有问题,CPU_PG_SB是南桥发出来的。

网友:
CPU_PG_SB同时通知CPU电源好信号和VRM的PWROK让其继续持续工作输出,有个时序问题在里面,不能短接Q309的DS极。还是检查CPU_PG_SB吧,另外R2724电阻是本来就没有的,不要画蛇添足了。

网友C:
先把连这里的三极管换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它本来就没装好不好 擦擦

当然是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连这里的三极管换了试一下

已经换过无效

网友:
LZ先学会看图纸,再修改电路吧

网友D:
图纸加密了,,,,还要分,,,,,,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加密了,,,,还要分,,,,,,坑

你果然是小小白

网友:
你那个电阻应该没有吧  你找个板对比下

网友:
感谢伟大的教程

网友:
这个图已经有了

网友E:
跟这块板一样的图纸不好找
戒刀
我的一个帖子你都回n条,是在刷分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这块板一样的图纸不好找
我的一个帖子你都回n条,是在刷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