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装win7系统触摸板和键盘都无反应的问题,找到一个简单解决办法,

楼主(2014-11-21):
我这里平时很少有mac机器来修,这天有个macbook air来装系统
不要苹果系统,直接装成win7
按住alt进PE后 直接格式化了硬盘 转了MBR
格式

装了个原版win7进去
装完后到了设置界面
发现键盘和触摸板不起作用了,
而且连外接也没用,

以为没装好,又从新装了下还是这样,。。

百度了下,原来个BUG

这是在百度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于是我下载 了 bootcamp

在做到他说提取wim文件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没有win7 的原版镜像
直接的镜像被弄坏了。
再去下载一个镜像又太慢。来不及了

最后想了下,
决定试试这个办法
我用的是iso文件提取出的wim文件装的win7系统

也就是要在PE下使用win的安装器安装

下面就很简单了,
把boocamp里面的这个路径提取出来,
$WinPEDriver$\IntelxHCISetup\Drivers

路径下有两个文件夹叫xHCI和HCSwitch,

分别进入到它们底下的X64内把所有文件拷贝到

U盘里面放在一个文件夹内,一共12个文件,一个都不能少

然后打开安装器后

选择好系统的wim文件

选择好安装位置和引导位置。

然后安装器的左下角有个添加驱动,

选择文件夹  把U盘内的放有12个文件的驱动选择上

点击开始安装

这样装完后,驱动都是正常的,

完事用bootcamp直接驱动一打,

很完美的、还省事。

为了下次方便

我专门把这12个文件存起来了,下次直接用就好了,

百度的教程方法实在是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比较简单省事,曾经给AIR装WIN7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安装界面鼠标键盘都用不了,后来还是在苹果系统下用BOOTCAMP做了个U盘引导才搞定,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引导做好。你这个,感觉很省事,有机会再验证一下,真的学习了。

网友A:
评分机会用完了,只能书面给赞!楼主系统研究好深,我就会简单的还是凭记步骤做

网友B:
你说的装原版WIN7是不是就是装安装版的啊?应该在装系统前把这个USB3.0驱动装上的,要不就是没办法用键盘,触摸板,鼠标。

网友C:
看得不是很明白!如果把每一步截图上来就太好了!

网友D:
AIR有很多的版本,每个版本的bootcamp都不一样,因为每个版本的驱动都不一样,所以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装原版WIN7是不是就是装安装版的啊?应该在装系统前把这个USB3.0驱动装上的,要不就是没办法用键盘, ...

是这个原理,就是安装板win7  提前添加USB3.0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不是很明白!如果把每一步截图上来就太好了!

如果你多做做安装板的系统就了解了,ghost的真的不是很好,我给别人做系统都是Ghost的30  安装板50  打官方驱动包 很稳定而且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AIR有很多的版本,每个版本的bootcamp都不一样,因为每个版本的驱动都不一样,所以很麻烦的

因为我这里的air不多,没有做过大量的验证,但是这个方法是看到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分机会用完了,只能书面给赞!楼主系统研究好深,我就会简单的还是凭记步骤做

系统也是博大精深,以前师傅就告诉过我,别看你会修主板,做系统就算做多长时间仍然是“不会做”

网友E:
直接集成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集成不就好了!

什么直接集成?

网友E:
VLITE就行了啊!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看了几遍才明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VLITE就行了啊!

这里说的是wim安装  不是gho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里说的是wim安装  不是gho的

VLITE集成后的WIM一样可以直接装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VLITE集成后的WIM一样可以直接装的,

那个这个系统就变成mac专用的wim了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这个系统就变成mac专用的wim了对吗

不能这么说,有这驱动就可以用在有这芯片的电脑上,免了没有驱动的苦

网友(2015-05-03):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把U盘中的12个文件共享一下吗?谢谢.

MAC一直在更新,BOOCAMP也一直在更新,大家去官网下载最新的BOOTCAMP提取最好

网友:
你是直接把苹果系统格了,之后用PE里的工具把硬盘直接全格式成MBR了么,这样做出来的系统能引导么。。。。

网友H(2015-08-19):
我用你的方法安装系统 用PE下的WINDOWS安装   就是你截图的这个软件 他提示WINDOWS源无效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你的方法安装系统 用PE下的WINDOWS安装   就是你截图的这个软件 他提示WINDOWS源无效是什么原因啊

你的wim没选对,或者镜像损坏

网友H:
选择包含WINDOWS安装文件的文件夹这里选择什么啊?选择引导驱动器是选择U盘里面的镜像吗??安装磁盘的位置选择C盘吗?

网友:
这个方法好,比较简单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选择包含WINDOWS安装文件的文件夹这里选择什么啊?选择引导驱动器是选择U盘里面的镜像吗??安装磁盘的位置 ...

选择的是 WIM文件,

网友H:
WIM文件指的是什么啊?是带有GHO或者ISO后缀的文件名吗?谢谢楼主耐心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H:
WIM文件指的是什么啊?是带有GHO或者ISO后缀的文件名吗?谢谢楼主耐心解答

原版镜像的格式是ISO,用压缩软件打开这个ISO,在里面sources文件夹里按大小排序,最大的那个就是WIM文件,windows内核文件吧 应该是,

网友:
自己打包系统加驱动呵呵    当是SATA  闯天下时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版镜像的格式是ISO,用压缩软件打开这个ISO,在里面sources文件夹里按大小排序,最大的那个就是WIM文件 ...

我下载了个WIN7和WIN8的ISO格式的压缩文件,打开之后都没看到你说的sources文件夹和WIM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版镜像的格式是ISO,用压缩软件打开这个ISO,在里面sources文件夹里按大小排序,最大的那个就是WIM文件 ...

打开后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你这是GHO系统,我说的是ISO原版系统

网友:
安装一个带USB3.0的iso就可以了  网上有网友做的系统 我有2个

网友(2015-09-26):
苦苦追寻,竟然答案在这里,还是我们的迅维人才是最牛B的

网友:
用了这个方法真的可以装WIN7键鼠驱动了

网友I(2015-12-23):
按照上述步骤,结果安装时还是鼠标键盘动不了啊。。。是bootcamp版本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按照上述步骤,结果安装时还是鼠标键盘动不了啊。。。是bootcamp版本不对?

注意bootcamp版本和air的年代

网友J(2016-03-10):
非常感谢,十分适用,今天已经测试过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十分适用,今天已经测试过了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方法的确很实用

网友K:
AIR很多版本,这个方法不是万能的,还是在MAC下下载本款的BOOTCAMP驱动最稳定。

网友(2016-04-12):
我终于弄好了,谢谢楼主的帖子,我一般只会ghost 这个方法让我学到了知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AIR很多版本,这个方法不是万能的,还是在MAC下下载本款的BOOTCAMP驱动最稳定。

嘿嘿,按正常方法去走就会出现我这个问题的。。。你试试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的选择是改装win8

网友L(2016-05-15):
您好,我按照您的方法,安装win7成功 并且可以使用鼠标键盘。但是键盘灯那一排按键都无法使用,触摸板手势也没有了,不知道这些驱动是怎么在只有window系统下安装的?我下载了官方的bootcam最新版,点setup那个程序,会提示错误,无法安装。
希望得到您的解答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您好,我按照您的方法,安装win7成功 并且可以使用鼠标键盘。但是键盘灯那一排按键都无法使用,触摸板手势 ...

bootcamp版本不对。你发来你的机器是那一年哪一款的 我帮你查查版本

网友L:
引用 网友F:
bootcamp版本不对。你发来你的机器是那一年哪一款的 我帮你查查版本

太感谢您了!A1456,记得应该是13年中的。我之前用的是最新的bootcam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太感谢您了!A1456,记得应该是13年中的。我之前用的是最新的bootcam

根据查询结果,你应该使用5.1.5640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太感谢您了!A1456,记得应该是13年中的。我之前用的是最新的bootcam

http://supportdownload.apple.com ... ootCamp5.1.5640.zip
这是5.1.5640官方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upportdownload.apple.com/download.info.apple.com/Apple_Support_Area/Apple_Software_Updates ...

感谢 已经成功安装 终于可以给老婆交差了 折腾我一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来学习学习

自由版块也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