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开机第一次不能亮第二次就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21):
感觉第一次完全能开机但是就是屏幕不亮 然后按电源键关机后再开就行这是怎么回事???金手指什么的都弄过还是这样

网友:
显卡上的有关电容换换试。

网友:
前两天也有一块像你那样的,我的是重植GPU就好了

网友:
电容无漏电情况下加焊U吧

网友:
这应该是冷故障,用热风枪加热下GPU正常显示,冷了故障重现,我是小白直接干掉GPU搞定180毛爷爷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