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H61M-VS4一进系统就蓝屏,怎办?

楼主(2014-11-21):
一块华擎H61M-VS4一进系统就蓝屏死机,换过硬盘无效,不是硬盘的问题
很新的机子,PE中硬盘显示很正常,重新装系统一到XP画面后就蓝屏了,到底是哪的问题求大师指点!

网友A:
硬盘接口模式改了吗?再不行那还是硬件的问题了,只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接口模式改了吗?再不行那还是硬件的问题了,只能试了。

哦,忘了看了,是不是改成IDE模式?

网友:
换CPU试试,及查CPU供电。

网友:
论坛有位华擎秒杀专家,问问他吧

网友:
里面有些设置搞好再说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应该进不了系统就蓝屏啊!!换根条子试试吧!!对了,换个win7试试!

网友:
用PE系统试试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也是遇到过,但没有得到结果!!

网友:
该主板如果进系统蓝屏,一般都是BGA的问题,如果主板没过保的话,可以送厂返修,具体看网卡头上开头数字

网友:
兰屏代码是什么?再分析!

网友:
装个Win7肯定不会蓝屏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