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奇葩的显示器电源板

楼主(2014-11-21):
今天改装了一个电源板   测VCC持续供电角   测来测去  测不通 次次测到接地   最后终于测通了  接了上去  没有供电输出  怒
!~~!最后乱接  接到了测量准确角的  对面一个角  竟然好了  真晕!~~难道板子真有这么不合逻辑的思维吗!~~前提绝对没测错
,换了好几个人测的  结果一样!~变压器次级接通的那个角接通没有供电!~有兴趣的朋友看到帖子 回答一下  有没有经历过类似问题
谢谢!~~~(用5中颜色的线那种东西改装的!~一时忘了学名叫什么了~!~~)

网友:
没有图,看不太明白,,,,

网友:
你说自己前提绝对没测错!不敢恭维。因为贴子本身就用词不当!

网友:
还有这事,难道是被人改动过

网友:
贴个图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贴个图吧,,

网友A:
怎么不上传个图片呢
光用文字表达表达不清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上传个图片呢
光用文字表达表达不清楚呀

你说的很混淆,又没图上传看下说的也不太清楚

网友:
图呢吗 没图看啥

网友:
把图穿上来看下

网友:
好好奇怪的哦

网友B:
      是用液晶电源模块改的吧。(5种颜色线:300V   热地    电源管的D极和光耦的脚位这四个好找。而持续供电脚对于不常这样用的朋友不太好找。其实可以这样找。在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同侧的一组次级线圈的一个脚过一个二极管。第五根线接到这个二极管的负极即可。)

供参考

网友:
似乎没有明白。

网友:
看不明白有图呢吗?

网友:
看不明白有图片吗?

网友:
真的很奇葩哦,这都不明白?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看的有點雲裡霧裡。沒圖沒真相不要發水貼(⊙o⊙)哦

网友:
怎么不上传个图片呢

网友:
怎么不上传个图片 没法说啥

网友:
奇怪是真的了 怎么不上传个图片呢

网友:
没图 说的又云里雾里的  没搞懂

网友:
看不明白  有图就好了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液晶电源模块改的吧。(5种颜色线:300V   热地    电源管的D极和光耦的脚位这四个好找。而持续 ...

i这个才叫说的很清楚。

网友:
上个图看看,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