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3 主板有异响。

楼主(2014-11-21):
YOGA 13 主板有异响。进过水,清理干净后,烧了2个管子。换了不同型号。不短了,但是没待机电压,电流。0.00-0.03A反复-反复,没定住。听得出电流往上升的时候,伴随着:卡卡响。但是不知道哪个零配件。大家说说,主板上哪些零件会有响的。帮帮忙。

网友:
你测量一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查有没有漏电吧

网友A:
没待机查待机芯片的线性3  5V电压出来了没有?EC工作条件满足了吗?卡卡响一般出自电感,但才0.00-0.03A不应该啊!

网友:
测一下进水未知的电阻电容

网友:
板再烘干一点,试试吧

网友:
首先排除短路的问题,然后再用烧鸡大法,来找

网友:
它是板上集成CPU,桥的,有几个电感只有,3欧的阻值,新款这个阻值有没有问题。个人觉得,这些应该是正常的吧!已经把腐蚀明显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待机查待机芯片的线性3  5V电压出来了没有?EC工作条件满足了吗?卡卡响一般出自电感,但才0.00-0.03A不 ...

问一下,电感会不会坏,电感旁边的MOS管烧掉了。没电路图。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直接烧鸡,有芯片性能不良了,具体哪个短路不好说

网友:
那肯定 还有哪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
多围绕进水这边找找看吧,多用表笔测啊

网友B:
仔细听一下是那个电感在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听一下是那个电感在响

这个可是难倒我了,真心听不出,每个都怀疑。

网友:
二代本,留个痕迹,万一进水了找你

网友:
是不是 短路还没处理好  待机芯片量量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