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半边屏是白民间

楼主(2014-11-21):
屏幕大部分是正常用的,但右边从上而下约有7CM宽的白条,能显视的部分是正常的,并不是缩屏。自已认为是屏坏了,但不是太确定,请维友们给些检查的思路!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
百分百屏坏啊

网友:
明显屏坏了,放弃。。

网友:
应该是屏与PCB板之间的屏线掉了

网友:
是屏坏了,放弃。

网友A:
确定屏坏了,就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屏坏了,就不用修了。

屏坏 啦,别修 啦,

网友:
屏不行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修好这故障的成功率是10/100。

网友:
如果有压屏设备,可以试着加焊白屏部分,逻辑板与液晶屏的屏线。

网友:
淘宝买个亚屏的烙铁头试试

网友:
你可以用点屏工具测试

网友:
先点屏,然后才能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问题吧。

网友(2015-01-05):
屏作为第一大件,为什么这么容易坏?
厂家得深思。

网友:
屏坏     放弃

网友:
未得到也是,,,换屏试试或者屏显

网友:
是屏坏了啊!

网友:
屏及屏驱动组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