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651R不能充电

楼主(2014-11-21):
方正 R651R不能充电,看图纸
发现VCC没有电压,就找到CHG_ON没有电压,根据上图可以看出,他必须为高电位才可以,它连接EC的79pin。是没有电压的。
SMB_DATA_BAT    3SMB_CLK_BAT     BATT_TEMP 都是正常的,EC的18pin   AC_IN 2.9v,也可以说是正常的。撬开连接EC的79pin。还是没有电压的,我没有头绪了,请问EC发出这个信号的条件。谢谢 方正

网友:
VCC都没电压,先查VCC

网友:
现VCC没有电压,就找到CHG_ON没有电压,根据上图可以看出,他必须为高电位才可以,它连接EC的79pin。是没有电压的。
SMB_DATA_BAT    3SMB_CLK_BAT     BATT_TEMP 都是正常的,EC的18pin   AC_IN 2.9v,也可以说是正常的。撬开连接EC的79pin。还是没有电压的,我没有头绪了,请问EC发出这个信号的条件。

网友:
刚刚我试了一下,短接PQ26的DS两个脚,VCC就有了20v,14pin有5v,说明CHG_ON这个必须要有才可以,虽然现在不能充电。

网友:
这个笔记本虽然可以开机,但是进系统好像看不到电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笔记本还没有认到电池。

网友:
EC    TL594换了还是不可以  充电

网友:
电池接口到EC的那个信号正常了吗

网友:
电池接口到EC的那个信号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