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搞不懂的上电问题

楼主(2014-11-21):
一台X220,无待机,查到-EXTPWR这个电压插电源就是三伏,不正常,这个东西只到三个芯片,全换掉了,查到BQ24742时,发现28脚PVCC两个20欧的电阻变成1K多,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周边的二极管保险全量过了,是好的。该从哪查起大神们

网友A:
无待机  查待机芯片的 供电 开启  自举  反馈   有示波器的话 抓下电感后端  上管G极波形 来确定是后级的事 还是芯片的事

网友:
上个图,才更好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待机  查待机芯片的 供电 开启  自举  反馈   有示波器的话 抓下电感后端  上管G极波形 来确定是后级的事 ...

我说查到问题啦,就是-EXPWRG这个插电为高,所以才会无待机,只是东西换光了还是为高,

网友:
图已补上,这个信号插电就为高,应该是未识别到适配器。所到的三个芯片已换掉,不知道从哪查了

网友B:
个人理解,不上电这个信号不是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不上电这个信号不是很重要

没这个信号,适配器都识别不到,谈何上电?

网友:
搞店了吗      是不是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