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不过隔离,实在想不通了,求助。

楼主(2014-11-21):
同行送来的,刚开始是+3VAL  线性电压短路,换掉EC后,电压正常了,但是,自动上电,灯闪,电流在0.02--0.04之间跳动。量不到问题。经过N久的瞎折腾(此处省略),换掉u1004 L393,电流为o,确定问题了,隔离那边没过来 。

Q25 D极电压未过来。  查ADP_EN#为18V,不正常,追下图,

ADP_EN正常应该为0 ,隔离才会导通。
查L393  3脚 6.3V, 2脚 5.8V, 1脚0V.
6脚 6.3V,   5脚为4.8v, 7脚 18V,正常情况下是输出低电位的,
但为什么没有拉低,还是18V,无法理解, L393 更换两个,故障依旧。
l
另外, R140, Q1017 是连接适配器中间那针脚的,也烧坏,更换,依旧不过隔离。

有时候插着不动放会儿,电流又可以跑到0.6,  多数情况下是无法过隔离,无法理解了。。。。。

网友A:
按你提供这个测试数据来看,真的很像是你换的东西有问题,或者方向什么的,不科学,再好好检查下,你这数据是有点奇怪,特别是1脚的OV有可能有短,有可能是EC,EC的GPIO 。7脚为高了这可能性有可能烧断线,然而你的测试点确定在不在比较器的脚上。仔细检查下

网友B:
你这个贴子没有看明白“L393"不是一个电感吗?!咋会有7个脚呢?我没有遇到过。发一个真图上来看一下……

网友C:
修过一次,不过隔离保护,不能用万用表,用hp适配器

网友D:
HP电源接头里还有个检测针的,

网友:
这个到是新问题,目前还没有是遇到过呢。看了以后得注意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贴子没有看明白“L393"不是一个电感吗?!咋会有7个脚呢?我没有遇到过。发一个真图上来看一下……

LM393.......

网友:
这个应该是7脚拉低呀…………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

网友E:
刷BIOS   以前有一块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F:
是保护隔离,那后面应该有微短和不良

网友:
0  0   完全看不懂,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G:
           (转载的文章)   实践HP  4416S   6535S 6535B  不开机  开机掉电 ,  风扇狂转与专用电源适配器信号的关系分析:                                                                                                    “ 在维修中碰到HP部分机器的电源适配器的当中针是带电的,此针在图纸上是LIMITsignal 信号,现以hp 6535s实测机器及对应图示为例来分析如下:
      实测电源适配器当中针电压7.5v 这个信号总共分成了两路 ,第一路如图示一:
                                                               (  图示一)
    图示LIMITsignai信号进入双比较器u1024,我们来分析一下u1024双路比较器,这是一个滞回比较器 其反相端电压由r1283 r1281对+vadp(电源适配器插座电压)分压 ,+VADP电压是19v 经计算。 u1024-a反相端电在维修中碰到HP部分机器的电源适配器的当中针是带电的,此针在图纸上是LIMITsignal 信号,现以hp 6535s实测机器及对应图示为例来分析如下:
      实测电源适配器当中针电压7.5v 这个信号总共分成了两路 ,第一路如图示一:
                                                               (  图示一)
    图示LIMITsignai信号进入双比较器u1024,我们来分析一下u1024双路比较器,这是一个滞回比较器 其反相端电压由r1283 r1281对+vadp(电源适配器插座电压)分压 ,+VADP电压是19v 经计算。 u1024-a反相端电压,也就是VBIAS 电压是5.8v左右 同相端的电压limitsignal 电压是7.5v,根据比较器的原理u1024-a 1脚输出高电平,也就是ADP_PWRID 去通知ec适配器的功率是合适的 ,另外一路接在u1024-b的反相端,其同相端的电压为4.8v 在这个比较器里面,同相端电位低于反相端7.5v, 所以比较器7脚输出低电平,这里输出ADP_EN#信号低电平去拉低q1022MOS的2脚, 其1脚接上拉电阻r1278连接19v,如图示二:
                                     (  图示二)
    看一下BATCAL#信号受q1030受控于q1030的2脚,是ADP_EN, 而 ADP_EN是由ADP_EN#经过q1029到相而来, ADP_EN#是低电平, 所以ADP_EN是高电平,如图示三:
                                (图示三)
     只要ADP_EN是高电平不管q1030的1脚是什么电压,BATCAL#都是高电平。
结论:
     只要BATCAL#信号是高电平,q1022就是导通的, 所以ADP_EN#能通过q1022拉低q1031的控制极, 这样ADP_EN#是用来导通保护隔离的第一个管的,  同时ADP_EN这个高电平的信号也到达ec.ADP_EN和ADP_PWRID信号的作用是用来作为适配器过压和欠压检测用的。
第二路(LIMITsignal)如图示四:
                             (图示四)
    正常测量电源适配器中间针(LIMITsignal)的电压是7.5v,VBIAS前面是5.8v 根据mos管的导通特性,ds之间的压差1.7v时不能导通q30, LIMITsignal不会影响到后面,我们在维修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图方便,自以为是把电源插孔当中针(LIMITsignal信号)接19v通电用,这个时候 LIMITsignal电压和VBIAS电压压差就达到了13.2v, 这时Q30完全导通19v加在q29的1脚和u8a的2脚,迅速翻转q29和u8a,一方面停止充电(不能充电),另一方面这个PROCHOT#信号有效,使风扇狂转,并同时通知cpu,误导cpu热量超高引起误断电故障。
附带分析一下大家不注意的I_SET信号的作用和U13的作用如图示五:图示六

                            ( 图示五)
                                                        ( 图示六)
     图示五中的CHGCTRL_3和I_SET标注是连接在一起的,都接在BQ24740的SRSET脚,实践测量,根据资料查询BQ24740的SRSET是用来控制充电电流的。
    在正常的时候I_SET受控于u13,如图示六实际 u13分析线路U13也是个比较电路集成块;同相端ICS也是由BQ24740过来,其定义是用来控制整机电流, 当整机电流达到阀值4a的时候输出高电平, 这时u13的反相端是接着BQREF是3.3v,这样,整机电流在正常工作范围时,比较器的同相端是0v 反相端是3.3v,u13的输出是低电平, 这时是不会动作的, 充电电路继续充电 ;而u13的输出端还接在u8a的同相端, 现在u8a的反相端是和u8b的反相端接在一起的u8b接有负反馈,工作在线性状态,简单的说就是u8b的同相端和反相端是虚短的,u8b的同相端电压是1.89v的话,u8a的反相端也是1.89v,同相端是0v,所以1脚就输出电平如上图示六所示,这样就不影响PWR_GOOD_3和PROCHOT# 信号,当整机电流大于4a的时候,u13输出高电平,一方面拉低了I_SET 停止给电池充电,另外一方面u13输出的高电平会加在u8a的同相端,使u8a翻转, 输出高电平, 这时候就会拉低PROCHOT# 使整机掉电了, 这就是u13比较器的作用。压,也就是VBIAS 电压是5.8v左右 同相端的电压limitsignal 电压是7.5v,根据比较器的原理u1024-a 1脚输出高电平,也就是ADP_PWRID 去通知ec适配器的功率是合适的 ,另外一路接在u1024-b的反相端,其同相端的电压为4.8v 在这个比较器里面,同相端电位低于反相端7.5v, 所以比较器7脚输出低电平,这里输出ADP_EN#信号低电平去拉低q1022MOS的2脚, 其1脚接上拉电阻r1278连接19v,如图示二:
                                     (  图示二)
    看一下BATCAL#信号受q1030受控于q1030的2脚,是ADP_EN, 而 ADP_EN是由ADP_EN#经过q1029到相而来, ADP_EN#是低电平, 所以ADP_EN是高电平,如图示三:
                                (图示三)
     只要ADP_EN是高电平不管q1030的1脚是什么电压,BATCAL#都是高电平。
结论:
     只要BATCAL#信号是高电平,q1022就是导通的, 所以ADP_EN#能通过q1022拉低q1031的控制极, 这样ADP_EN#是用来导通保护隔离的第一个管的,  同时ADP_EN这个高电平的信号也到达ec.ADP_EN和ADP_PWRID信号的作用是用来作为适配器过压和欠压检测用的。
第二路(LIMITsignal)如图示四:
                             (图示四)
    正常测量电源适配器中间针(LIMITsignal)的电压是7.5v,VBIAS前面是5.8v 根据mos管的导通特性,ds之间的压差1.7v时不能导通q30, LIMITsignal不会影响到后面,我们在维修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图方便,自以为是把电源插孔当中针(LIMITsignal信号)接19v通电用,这个时候 LIMITsignal电压和VBIAS电压压差就达到了13.2v, 这时Q30完全导通19v加在q29的1脚和u8a的2脚,迅速翻转q29和u8a,一方面停止充电(不能充电),另一方面这个PROCHOT#信号有效,使风扇狂转,并同时通知cpu,误导cpu热量超高引起误断电故障。
附带分析一下大家不注意的I_SET信号的作用和U13的作用如图示五:图示六

                            ( 图示五)
                                                        ( 图示六)
     图示五中的CHGCTRL_3和I_SET标注是连接在一起的,都接在BQ24740的SRSET脚,实践测量,根据资料查询BQ24740的SRSET是用来控制充电电流的。
    在正常的时候I_SET受控于u13,如图示六实际 u13分析线路U13也是个比较电路集成块;同相端ICS也是由BQ24740过来,其定义是用来控制整机电流, 当整机电流达到阀值4a的时候输出高电平, 这时u13的反相端是接着BQREF是3.3v,这样,整机电流在正常工作范围时,比较器的同相端是0v 反相端是3.3v,u13的输出是低电平, 这时是不会动作的, 充电电路继续充电 ;而u13的输出端还接在u8a的同相端, 现在u8a的反相端是和u8b的反相端接在一起的u8b接有负反馈,工作在线性状态,简单的说就是u8b的同相端和反相端是虚短的,u8b的同相端电压是1.89v的话,u8a的反相端也是1.89v,同相端是0v,所以1脚就输出电平如上图示六所示,这样就不影响PWR_GOOD_3和PROCHOT# 信号,当整机电流大于4a的时候,u13输出高电平,一方面拉低了I_SET 停止给电池充电,另外一方面u13输出的高电平会加在u8a的同相端,使u8a翻转, 输出高电平, 这时候就会拉低PROCHOT# 使整机掉电了, 这就是u13比较器的作用”    。

          电压不过隔离电路,   自动上电,估计还是出在EC电路控制范围内。没修过,自然也看不那么懂你图上的信号走向,觉得没有写得清楚,没注明几只信号的来源与走向,大多数的人看了帖子也是云里雾里

网友:
路过看看,你们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 有的恼火了

网友H:
受控于ADP_EN#,查查这路,

网友I:
HP电源接头里还有个检测针的

网友J:
竟这么奇怪,按楼主测的1脚应是18V,7脚是0V啊。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也头疼

网友K:
可以用 HP 原装适配器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提供这个测试数据来看,真的很像是你换的东西有问题,或者方向什么的,不科学,再好好检查下,你这数据 ...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只换过LM393, 1脚0V, 没有对地, 7脚没有到隔离那边断线。有时候上电时,7脚电压有7-18V间跳变,  5 6脚电压不跳。    EC 换过两个新的。 测试点就是393上面。
还有的是,不插 HP那侦测针那小插孔,竟然情况也一样,有时候可以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一次,不过隔离保护,不能用万用表,用hp适配器

有用过,HP原装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电源接头里还有个检测针的,

检测针 6.3V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   以前有一块就是刷bios好的

BIOS  换个新的,  资料刷过N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保护隔离,那后面应该有微短和不良

没有查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受控于ADP_EN#,查查这路,

就是这信号没有被拉低,  拉低的条件都有了, 就是不能拉低, 除非强行拉低,可以跑到0.6, 但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HP电源接头里还有个检测针的

检测针6.3 V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竟这么奇怪,按楼主测的1脚应是18V,7脚是0V啊。

1脚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可量测为0,   EC 换过两个, LM393 也换过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用 HP 原装适配器 试下

试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转载的文章)   实践HP  4416S   6535S 6535B  不开机  开机掉电 ,  风扇狂转与专用电源适配 ...

这些我也看过,就是这些条件现在都满足了,7 脚就是无法拉低, 除非强行一直拉低,能跑到0.6.

网友:
就找找看,7脚无法拉低的原因喽,EC又正常,找不到7脚高电压的原因是不可能的。文章里不是提及到两比较器吗?可许7脚高电平的原因就出现在这些电路中,修机子是得花些时间的。

网友:
是知识和经验达不到,并不是无法理解,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用 HP 原装适配器 试下

网友:
用hp适配器

网友L:
LM393本身8脚供电不知道查了没有,看了一下图纸输入逻辑正确,输出不对,不是原件坏就是原件的条件没满足,也就是比较器没得到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退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LM393本身8脚供电不知道查了没有,看了一下图纸输入逻辑正确,输出不对,不是原件坏就是原件的条件没满足, ...

一语惊醒我,第8脚没有太注意去,似乎有点不对,但已经退还给客户了。

网友(2015-05-27):
保隔不会分析,压力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