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T400外显内不显

楼主(2014-11-21):
今天同行拿来一T400,外接亮内接不亮,显示屏那边连指示灯一个都不亮,请问各位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属于通病来的,还是程序出错了?维修思路先开始查哪里先呢》?

网友A:
你好
显卡问题

网友:
也可以刷bios  解决问题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显卡问题

显卡问题会导致那边的指示灯不亮么?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先换根屏线

网友:
没有摔过   没有人为一般不会坏

网友:
应该显卡问题

网友:
检查lid开关,edid信号,(在屏上测试edid的信号)

网友:
屏线屏排除。干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  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屏线换一个试试

网友:
内屏不亮 原因太多了 你这样怎么问》

网友:
先换屏和屏线,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这主板显卡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独立还是集成  屏线那些换过了没有

网友:
你的意思是屏下面的一排指示亮一个都不亮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先换高压板在换屏线,一个个的排除吧,

网友:
先重植一下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高压条坏得多。算是通病吧。

网友B: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下显卡试试

现在主要是连屏那边的指示灯一个都没亮

网友C:
你好,这么低级的问题就不要在这里问了.我相信你不是做维修行业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暗屏

网友:
看先看看电源有没有上去,如果上去了就看看排线有没有断,如果没断看看屏上面各个电压有没有送得高压上去。外接可以不管了,说不定BIOS里没有设定。

网友:
清一下bios试试 然后把独立显卡禁用

网友:
测量内屏接口供电都过来了吗?识别EDID电压正常吗?背光开启有吗?若都正常,干显卡。

网友:
大多数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这个情况我遇到过,之前接到一个联想B450的机器就是这样外显内不显(其实不是不显示,经发现是暗屏),换屏故障依旧,觉得不对就去查了一下屏线接口的各个电压不正常,这时怀疑是否是显卡的问题,敢要有干显卡的冲动,突然有了一个刷BIOS的想法就这样一不做二不休,刷完后内屏外屏显示正常 ,屏线接口电压也正常,显卡也没招罪。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屏和屏线排除了没有

网友:
如果能抓到EDID就换屏线屏

网友:
先检查屏线供电如果好的话,然后在去修显卡,

网友:
测测DEID有没有波形,有波换屏线换屏,无波看显卡周边

网友D:
莫听他们的,你这个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啊大哥

网友:
还是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先查一下屏供电,正常的话代换屏,还不行的话估计就是高压或者显卡问题了

网友:
yibanyi一般就是屏线接口旁边的保险坏了  楼主多看看   就能发现的

网友:
屏线、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莫听他们的,你这个是屏线的问题

屏线我测到是通的,要不然都定会来

网友:
对,是暗了,发现屏接口旁边有一保险挂了,换了个O欧的电阻上去,亮了几次,后来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么低级的问题就不要在这里问了.我相信你不是做维修行业的.

你这样牛B的人物也来逛迅维?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了?全板供电是否正常。看看是CPU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暗屏吗?高压条,灯管,高压开启信号逐个查下。

网友:
保险坏了吗,屏线在看下。要不就显卡了

网友E:
主板背面的 一个保险挂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背面的 一个保险挂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搞好了,保险挂了一个

网友:
应该 是电上不去或屏线,楼主不是说,高压板灯没亮.

网友:
测试下品供电出来没    可能是屏上面的蓝牙坏了 导致的在屏的下面

网友:
屏那边一个灯也不亮,首先考虑屏线

网友:
显卡封胶了吧?不知道能不能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