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4-11-21):
联想e420进系统黑屏,内存换过,系统重装过,bios刷过,还是一样,那位修过这种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  显卡 吧
                                   应该是 进系统就切换到独立显卡

网友:
你 先刷应该bios 看看可以吧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怎么样?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重新换个硬盘做系统试试

网友:
或者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独立显卡禁用看一下啊或者进安全模式看一下!!

网友:
黑屏的话,一般的都要要先找显卡的,或者外接个屏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显卡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显卡问题直接加焊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常见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  或者显卡吧

网友:
安全模式试试看,或者禁用独显试试啊

网友:
E420以前有修过这问题 换显卡OK的

网友:
解决了没?解决了说下

网友:
安全模式里,能行,吗,不 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安全模式可以。

网友:
是双显卡的吧,去官网下载驱动再安装上就好了。一定要去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