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显卡耦合电容缺失 短路

楼主(2014-11-22):
朋友地方得到一张坏掉的显卡   发现背面缺失一颗电容..  自作聪明的直接短路..
插上电脑能开机    负载大了直接黑屏      现在的现象是插上电脑能开机(有进系统的声音) 但是无画面   请问这张卡还有得救吗
显卡为HD7970

网友:
网上查了下这个电容是耦合电容    CPU面的第一组信号上的电容  1X上的

网友:
有啊!!把电容换上去,试试啊!!!

网友:
先换上电容试试看。

网友:
电容一是滤波 ,二是耦合请不要直接相连。

网友:
胆子真大。。。

网友:
你直接帮他换上就知道了

网友:
耦合电容不能直接连接,连接的话肯定是凶多吉少

网友:
低端显卡直连是可以的,有外接供电的不行

网友:
拍图看一下是那颗电容,找一对装上去看看吧

网友:
HD7970 外接双8pin电源的    电容弄上去也是不行..

网友:
CPU面的  第17 还是16脚

网友:
找个电容上去就行了嘛

网友:
先试试看呗 装上一组

网友:
估计已经报废!!!显卡16对数据线是直接从GPU中出来通过电容耦合到PCE-E插口的,你这样直接短路,百分之九十八已经GAME OVER了

网友:
估计没戏了 电容不能直接短接的

网友:
在电容位置直接短路——故障制造者!哪个师傅教的你,找师娘去!

网友:
感觉LZ有点2

网友:
这个耦合电容和有极性的可不一样 要求比较严格的哦 有的电路里查一点都会出现故障的

网友:
电容的作用是隔直流通交流的,你一短,小病变大病了,gpu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