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10-P60大短,求助!

楼主(2014-11-22):
烧鸡,PQ34烫手,拆掉PQ34或PR184或PU7后不短,换上新的后还是短。找不到原因了,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文中是或还是“和”?如果拆掉这3样确定整板不短的话,然后你换上新件在不通电的时候量又短,只能说明你换的件是坏的。

网友:
查后级对地是否短路,拆掉PQ34测量三脚对地电阻。

网友:
继续烧板,

网友:
PU7短路或PU7周边电容短路,拆PU7测其每个脚阻值和周边电容阻值,有可能PU7的焊接点太近,焊接点精确度要求高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吧,一般上管击穿或者公共点电容击穿的

网友:
不是谁烫手谁就短路哦。

网友:
PQ 34后面有短路现象,在PQ34 S极处烧鸡,一般是后面电容短路所致

网友:
拆掉后指定另一端还是有短路的 再烧

网友B:
在PQ34 S极处烧鸡,一般是后面电容短路

网友:
跳过这两个管,用低电压在公共点烧,然后在相应电路上去摸各个点的电容,奇烫的肯定是坏了。

网友:
拆掉管子对地测一下值,还短路主要摸EC或南桥会不会发烫。

网友:
是战神吗  战神就不好搞了了

网友:
肯定后续还有短路 呀 就在这一路上

网友:
还有短路慢慢找

网友:
楼主说的拆掉后不短  是前级不短  还是后级不短  还是前后级都不短

网友:
神船的板子 隔离很烂。 前几天 遇到片 F2000 跟这差不多, 是电池隔离管坏, 引起的短路!

网友:
请问楼主烧机接的点在哪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文中是或还是“和”?如果拆掉这3样确定整板不短的话,然后你换上新件在不通电的时候量又短,只能说明你换 ...

是或,拆掉任意1个,通电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或,拆掉任意1个,通电不短路

后级短,拆掉其中一个电压与电流过不了所以你看到的不短,量整板的电感对地值.

网友:
肯定 后级还有短路的地方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Q34 S极处烧鸡,一般是后面电容短路

S级接地?另一头接哪?

网友:
拆掉后再测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大短,求烧机来帮忙绝对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