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楼主(2014-11-22):
亮机几分钟掉电,不是温度的事,那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掉电后段时间内不能开启

网友:
可能是缺电掉电吧

网友:
主板啊!!上次因为类似的事情,我们还和客户大吵一架,客户非说板子没问题!!

网友:
往往就是这样

网友:
换电源---换系统---拆机试(CPU显卡北桥温度--各芯片温度--温控芯片).估计还是温度问题

网友:
看那个芯片特别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