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属于显卡门吗屏幕不亮换集显板子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楼主(2014-11-22):
cq40属于显卡门吗,cpu是amd的,屏幕不亮,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我烤过显卡还是不行,从淘宝上买集显板子能彻底解决问题吗?不知能用多久?希望大师们帮忙解决

网友:
这个主板爱北桥出问题  可以换个全新的桥  集成的也爱出问题

网友:
AMD的桥 故障率也非常高

网友:
我是担心显卡已经烤坏了

网友:
amd的比当初显卡门更严重,这个北桥全新的有点贵哟。。。翻新的和不换是一样的,而且不便宜。。。

网友:
CQ40   直接整北桥    如果电脑不玩游戏的话 建议换集显的板子  相对稳定点

网友:
AMD的板子换成集显的也不一定能彻底解决,直接换成INTEL的就可以。

网友:
换个全新的北桥,把散热弄好就行了。

网友:
换显卡呗,,

网友:
买集显的 肯定能解决啊 这还问

网友:
cq40 amd主板百分之95都是北桥坏

网友:
换INTEL的板好点,这板修到几片是北桥的问题,爱坏北桥.并且温度相当高.

网友:
AMD的是北桥,我今天就搞了两台了

网友:
这板子北桥问题多

网友:
我手上有三台cq40,显卡都烤过,有一个显卡(ati)烤后好了,但没几天又坏了,开机屏幕不显,capslock和另一个灯闪,不知是哪坏了,这个机子的cpu是ql62,另一个是ql64,能不能通用?我想修好一个机子后测一下另一个机子的cpu是不是好的,谢谢大师们

网友:
我只知道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