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键盘串键,SOS啊

楼主(2014-11-22):
前几天接了一个顾客,IBM R400版号:mlb3d-7独显,接件故障不开机,没想那么多直接留机,给顾客说看具体问题报价。迅速拆机,拆完吓我一跳,南桥烧了个大洞,没想那么多,直接BGA去下南桥,打各电杆阻值,未见异常,费版上找了一个82801IBM换上,打值,测各处电压,上电,噢MGD。竟然亮机了,烤鸡,没出现问题,报价,通知客户来取机,心想这钱来的顺当。但是没隔几天顾客拎包过来了,说是键盘有串键,我开机试了试,确实串键啊,第一反应,应该是键盘坏了,迅速掉了个键盘过来换上,故障依旧,MD。主板还有问题,一番商量过后顾客又把机留下来。拆机,心想莫非是旧板上的南桥有问题,没想那么多,这次直接换了个新的上去,结果还是一样啊,神了。图纸翻出来,看了下,这次干脆把键盘插头旁边的排阻RN46,RN45,RN16都换了,还是一样。不甘心,又把U23带键盘的管理芯片H8S2116换了,还是一样。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了,客户催的急,难道是板层中间有短路了。求救

lenovo T400(mlb3d-7).pdf

网友:
再附上点位图

网友:
楼主   解决了没?

网友A:
是每个键都串,还是只有个别键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每个键都串,还是只有个别键串?

大概有七八个键串键,比如说按一下a键出来六七个字母。

网友A:
那你清洁一下接口试试吧,按常理,应该不关主板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清洁一下接口试试吧,按常理,应该不关主板的事

换过新键盘试过,也用洗板水清洁过,故障依旧

网友:
接口针脚有没有相连的呢

网友:
再好好查查吧烧了的本子不好说啊

网友:
毛病不好修

网友:
键盘管理蕊片???

网友:
键盘管理蕊片,和键盘管理蕊片相连的桥,之间的通信数据线

网友:
测键盘接口到H8有没有断线

网友:
有遍关于键盘如何工作的文章你看下,中间有一段是讲键盘如何工作的你看下,也许有用。

网友B:
上次接台联想G580,进水不开机,换了EC ,开机键盘也是不能有几个键不能用,键盘接口直接连接EC,换了几个EC都不行,最后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只能叫别人外接键盘用,哎没赚到钱,希望楼主能解决,公布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接台联想G580,进水不开机,换了EC ,开机键盘也是不能有几个键不能用,键盘接口直接连接EC,换了几个E ...

是啊,我这个也是外接键盘能用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我以前碰到一台三星的串建居然是屏码片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这个也是外接键盘能用

我那个BIOS,也都刷过,一直到现在都 没思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
键盘接口前面的一排 排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