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4-11-22):
现在是51120 VIN有电压,EN 两个引脚也有,线性电压也有 就是不出 3  5 V 求助大神

网友:
AMD还是inter的?

网友:
检测下系统供电电压3。3和5V是否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几年前遇到一台没待机的,没修上,希望楼主修好分享经验

网友:
测下3 5V的对地值  看有没有短路  如没有的话 用示波器看一下 电感后端通电一瞬间有没有电压出来 如果没有 就测下上管G级的波形  如果有就看一下电压出来一瞬间达到多少V 看有没有过压 还有芯片的自举升压脚 也用示波器抓一抓  都正常的话 尝试更换芯片

网友:
有芯片先换一个看看,故障一样查芯片BOOT升压电路--上下管--3/5V后级有无短

网友:
先换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再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