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 ENABLE背光开启信号一般由哪里发出的呢

楼主(2014-11-22):
,屏显示暗屛,但是检查屛线接口引脚定义发现,BL ENABLE背光开启信号没有,我想问一下这个信号一般是由哪里发出的

网友: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笔记本?什么问题都没说清楚。这个信号一般是由显卡发出来的。

网友:
这个说不定要看什么板子

网友:
简单点的话飞线试试啊

网友:
显卡或桥发出来的

网友:
没图的本子不好修啊,先飞线试下看看

网友:
有的会从EC发出,得看是什么板子。可以直接3.3飞线过去

网友:
ec显卡北桥 pch都有。。。具体参考图纸。。。

网友:
参考图纸啊。没图纸吗

网友:
有些机器屏开启信号是由单桥发出来的,具体要看图纸

网友:
多数是显卡发出,这信号测试不短的话,可以强拉一个试试.

网友:
找图纸搜一下,不就看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