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7636 ver:1.3循环重启求助

楼主(2014-11-22):
主板品牌: V星
板号:MS-7636 ver:1.3
故障:循环重启 ,内存,桥,总线,CPu电压,都有,(循环开机的时候用示波器测的)
强制拉低绿线没有内存,桥,总线,CPU电压SLP_s3没有出来

像这样的H55桥的故障没遇到过,没有一点思路,求大神们给点思路.

无时钟无复位,插不插12V供电都一样

网友A:
这板子还没淘汰出来啊!!供电正常就看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还没淘汰出来啊!!供电正常就看时钟,复位!!

估计是桥的问题,店里面没有BGA,放弃了

网友B:
今天搞一台,是H55的桥,换桥就可以了,跟你现像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搞一台,是H55的桥,换桥就可以了,跟你现像是一样的

我也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桥试试 没BGA的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