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P43E COMBE档B0代码修复

楼主(2014-11-22):
板子是一客户主机上,闲话不说,说说这板子怎么修复的

板子刚到手是上电保护,本能的量CPU的黄12V对地阻值,妥妥为0,拆掉全部上管,阻值恢复正常。替换掉短路的上管之后,可正常上电。跑吗到D3。上内存之后,无论如何都是当B0代码,无论是D2内存还是D3内存。

量内存到北桥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正常。裸板内存供电是1.9V,负载电压是0.85V,都算正常。但是系统总线电压不正常,其中SMBCLK电压是3.3V,正常。SMBDATA电压1.2V,不正常。看来问题就在这里。

从ATX电源槽飞个3.3V电压到DDR2内存槽的119脚,电压到是从1.2V变成3.0V,但是依旧档B0,这也难怪,问题哪有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
因为没有图纸,只能老老实实跑线路。在这映泰TP43E COMBE板子中,SMBDATA能量到的点出现在PCI槽的A41点,PCI-E槽的B6点,时钟芯片的58脚,南桥边上的472排阻上。上电之后,这几个点的电压全部都是1.2V。断电量对地阻值,才40来欧姆左右,对比SMBCLK这个点的500来欧姆对地阻值太低。拆掉这几个点的所有3.3V上拉电阻。电压到是变0V,但是对地阻值还是40来欧姆。可以确定的是,肯定有元件对地短路拉底了这个点。

观察板子的PCI槽和PCI-E槽,南桥和时钟芯片附近,没发现氧化断线的地方。都挺干净,想到SMBDATA这个点在南桥BGA内部,不怎么好测,因此能动手的,也就是时钟芯片的第58脚。于是吧这脚从焊盘上挑开,果然,对地阻值恢复到540欧姆,看来就是时钟芯片的问题。开干,补上原先拆除的3.3V上拉电阻,置换时钟芯片之后,顺利跑到26亮机代码,做个系统,拷机1小时没什么问题,便打电话通知客户来取,板子修复结束。

网友:
不错,SMBDATA这信号别的板不是这么测嘛

网友:
不错,SMBDATA这信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换我就是查不出来

网友:
哇 ,好思路,都以为这个3。3V没有,就直接飞供电来着

网友:
内存总线供电电压不足,飞线后不能解决,多数都是时钟芯片问题,V星板也存在这个毛病。

网友:
时钟芯片把电压拉低了,好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信号没有图纸新手不太好找

网友:
说的好涨了知识。

网友:
跟那个华中写的那故障差不多呢,也是断脚法

网友:
贴子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
记得哪位大神发过类似的贴子,时钟芯片引起的,

网友:
时钟芯片是喜欢把这信号给拉低了,

网友:
很好,时钟芯片是拆的还是换新的

网友:
呵呵、、  强拉电的事情。  少供电的时候。 经常干,,

网友:
这个贴子写的这么好,为什么不加精

网友:
看很出花了不少功夫

网友:
时钟芯片引起的管理总线电压低,少见

网友(2015-01-12):
系统总线去到的地方不多,采用分段切割法应较易判明故障点。

网友:
这个修得不错

网友:
写的很好。。不错,学习了!!

网友A:
这个没图纸真不好查系统总线
红烧菜鸟
不过这个板时钟芯片坏是通病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图纸真不好查系统总线
不过这个板时钟芯片坏是通病

网友:
时钟芯片有问题很少见

网友(2015-09-06):
这个问题修的复杂.钱难赚啊

网友:
真心不错 我也遇过这种问题 也是换时钟芯片就好了 也是电压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