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显示LOGO后灰屏

楼主(2014-11-22):
昨天接到一台三星R467开机无显,电流跑0.4左右不动;根据经验马上打开硬盘下面的隔纸,发现有发霉的电容换掉后,一开电流上去了0.3-0.4-0.7-1.0多,看来应该有显示,接上屏果然有显示,DOS显示有时间错误,要按F1才能过,可一按没反应,按F2想进COMS也没反应,但按CTRL+ALT+DEL确能重启,重启后显示三星LOGO后灰屏无存何显示,取下电池第一次开机有要求按F1F2的英文字样,按重启组合键也能重启,但不管外接键盘还是内置键盘按F1F2都没有反应,换了NEC大电容,换了南桥还是一样,往论坛一看,没有看到同类问题的方法,没有思路第一次碰到,因此进了求助中,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取下硬盘看看能否进BIOS如果不能应该是程序或者南桥的问题,刷下BIOS

网友:
认的到硬盘之内的东西吗?

网友:
飘过看看,看来你麻烦来了

网友:
拆机清CMOS电池,刷BIOS,换南桥.

网友:
还是重点查发霉的周围吧

网友:
我qianjit遇到一台R467 显卡换了焊盘还飞线了 屏也换了 我一看显卡芯片没换多久结果我没修 你这个看样子是个难啃的骨头啊

网友:
感谢各位,BIOS刷了问题依旧,发霉周围的电容全换了,电阻重新焊过,问题咋还一样,盲修不行,还是想求一思路。

网友:
bios  刷了么?

网友:
刷BIOS,换南桥.

网友:
没接外接看看?

网友:
BIOS芯片换新的,南桥也是换新的,情况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