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15R 5521 集显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11-22):
怎么我就没有发帖的习惯!! 从注册至今 一直潜着! 这习惯真心不好!

好吧。 那就 说说前几天 修的一台 二货 15R 吧

同行 发过来来的,   裸板 EC 集显供电芯片都被强奸!

板号
机器到手 现象为 不触发。查不出RSMRST# 此故障比较简单 就不叙述维修流程了! 不是本帖重点。

机器能触发后 电流卡在0.7不动 , 插拔跟换内存 问题依旧! 查供电, PG  除集显供电外其他正常,

查基本条件都正常!
刹那间想到 HM7系列集显供电应该在 处理器跑马后重新发SVID 才出供电的。 抱着这时序,刷了个BIOS  。电流有了跳变。
随手示波器抓了个内存波

根据电流 波形 显示估计已经亮机了, 接屏 确实亮机了。
于是习惯性的,测了下 PL700 依旧 0V  ?这时就有点郁闷了,

此时 处理器温度 比较低 风扇也没转。抱着疑问的心理,进系统跑了个 鲁妹!

处理器 使用100% 风扇转了, 在测 PL700

此贴好像没啥技术含量 就跟朋友们提个醒,觉得不错加分吧 !有时候 不能死修, 特别是对于 新的机器, 功耗,节能环保 会越来越好, 这机器 CPU i5-3317 1.7G BGA 处理器, 亮机电流1.2  进入系统待机电流 0.5 而已 不像有些 AMD 开机电流得 2.5A    对于AMD  只能 又爱又恨!

网友:
觉得可以就加点分吧!

网友A:
没看懂怎么修好的!@!!

网友B:
EC和集显供电都被强奸了是什么意思?RSMRST#是换EC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和集显供电都被强奸了是什么意思?RSMRST#是换EC好了吗?

修过了! 二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怎么修好的!@!!

看帖子好么? 触发修好后 刷BIOS 的!

网友:
这个新手用来参考不错

网友:
晕 ,现在有这个机器进水的,南桥烧了换了正常上电,没想到有光无显,用编程器识别不到型号,找到一个4MBIOS,结果刷了电流都上不去了,真是纠结啊

网友:
en  值得参考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有参考意义,

网友:
HM7系列机器是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把图纸也上传呗!!

网友:
这个是新手用来参考不错

网友:
H7 系列的,时序真得学习下了,

网友(2016-12-01):
看来这个机器是进系统之前优先使用独显,进系统之后根据软件需求,自动切换独显集显,切换到集显模式时产生集显供电

网友:
典型的,显卡切换啊,

网友:
集显电压这部分,是跑一会温度高才出来的

网友:
看的不是太明白,供电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啊

网友:
楼主想告诉我们跳变已经完成,依旧不出集显供电,是说以后不能死磕集显供电 么

网友:
AMD真是让人无语。。

网友(2017-01-04):
我也修到这个问题了弄死没有集显供电供电芯片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没有刷bios等哈干一个试试。。无语了这么高级的货。

网友:
写的还是挺清楚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