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苹果超薄笔记本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4-11-22):
新手问个问题:仿苹果笔记本,屏碎了,屏线断了,现在没有显示,不知道机子好坏。不知道板子型号和品牌,参数也没有。怎么修?配置:英特尔赛扬1037u,ssd128固态mini硬盘,4gbddr3内存,有HDMI接口(怀疑是假的,外接了个HDMI转VGA线接显示器,不亮),找屏线接笔记本屏,不知道怎么找(不知道型号),怎么办?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
屏显要找一样的  不一样的 插不进去  你看下电流看亮了没  是摔坏的吗?

网友:
一般山寨苹果本。直接不修。划不来。报价太高。不修。报价少,。又对不起自己,

网友:
板子上应该有版号的,找张对应的图纸,还有维修的机会。从电流的变化可判断板子的好坏。

网友:
能点亮板子,就是说,怎么接显示器?是打架摔的

网友:
找一摸一样的屏不好找,不知道型号。现在没有屏了,怎么显示?想外接显示器看看,或找个什么其他屏可以代替的?

网友:
没图纸就不太好入手了

网友:
这个山寨的本子我修过两个,都是屏坏,换了屏就好了,这个屏貌似是可以买到的吧。关键屏线不好买,你看看屏线能不能弄好,在弄快屏试试吧。

网友:
直接不修,试过一台,白白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