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K43LY REV.5.0的高清照片的?

楼主(2014-11-22):
如题,主板少件了,位置在RT8206B这边,求一张高清照片。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不行吧

网友:
难度很大。 找图纸吧。

网友:
没看到有少件呀?

网友:
这个还真不太好求

网友:
这种机器好像没有图纸的

网友:
RT8206A 找个PDF,看链接几脚是什么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
就18PIN少一个电容。其他的没少。

网友:
这种要求有点高,找图张可能会快点,也可以看看PDF

网友:
18.28脚有缺件吧,18脚DL1 5V下脚控制脚;28脚DDPWRGD,电源好PG信号

网友:
今天刚修到一样的机子对了一下。红色圈起是少件的地方。一个电容和一只L44的二极管,这个三只脚的跟上面的这个是一样的极性,自己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