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0.3A笔记本加电不显故障非通病维修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11-22):
     外地发来的三星R428笔记本主板,据同行介绍为开机电流为0.3A加电不显,在论坛搜了通病,已经处理了南桥下面的RTC电路电容,仍然无效,所以发来求救。

      发来的是主板,仔细检查主板上没有进水和腐蚀的痕迹,用万用表测了各路电感关键测试点阻值都正常,没有发现有短路或微短的地方。

      接上电源,待机0.011A待机正常,按开关开机,电流上到0.3A左右不动了,用万用表测3V5V电感上竟然无电压,其它的电路也没有电压输出,用手摸3V5V供电芯片TPS51125发烫,断电,静态测TPS51125的8脚,17脚对阻值均正常,外围电路的上下管都正常;接上电源测,3V5V的线性电压输出正常,按下开关测1,6脚的电压1V左右,因此判断TPS51125供电芯片损坏。

     更换TPS51125供电芯片好,再次开机测试,电流表上到0.6A左右,回到0A,开机掉电,从电流来看应该3V5V电感输出正常了,在上电的过程掉电了,说明电路保护,刚才我们测了各路电感的阻值没有异常,那么就只有3V5V后继电路的输出的测试点没有测了。很快在配合主板和电路图就找到了3V5V后继的输出MOS管,Q532和Q531,测Q531的输出阻值400欧正常,Q532的输出对地阻值为0欧,说明3V后继输出短路了,引起的开机掉电。
3V后继究竟去了那些地方呢,在我们讲的远程教学视频里有讲如何在电路图或主板上来查找,还有快速的找到短路的元件的方法和技巧。为了缩短时间,直接在Q532的输出引脚上,飞线,用电击法,将输出电压调到1V,限流2A,负极接主板的地线上,接上电源用手触摸发烫的地方,很快就摸到电源接口发烫,这么可能电源接口上还有3V后继呢,不可能吧。应该是电源接口周围的电子元个发烫,传递到了电源接口上,仔细检查在电源口旁边有个U500,休眠信号的元件,去掉U500再测仍然是0欧,再把电容C500去掉,再测Q532的输出对地阻值380欧,正常了。由于U500和C500都是休眠信号相关的,后面有3V的上拉,所以不装也可以正常使用了。

接上电源,再次开关开机电流指针上从0.011到0.9A后,连续的三次跳变,外接显示器熟悉的三星LOGO出现。
故障总结:三星R428开机0.3A加电不显故障是由于TPS51125供电芯片损坏引起,再更换TPS51125之后,开机掉电是由于3V后继输出的C500电容损坏引起。
维修的难点:第一个故障开机0.3A从电流反应来看,除了三星之外很多机器看这个电流都会是后继电压没有出或CPU电压没有出。三星的上电时序与广达和仁宝,纬创都不一样,他是在按开关之后,才出3V5V电感的电压,所以TPS51125芯片坏了也会引起过流,同行应该是不懂三星的上电时序,误判了。第二个故障,开机掉电,这样的故障多为电路的保护,在不同的工厂代工的笔记本掉电故障,维修的方法和测试点都不完全一样,当然只有您熟悉了各个工厂代工的笔记本的关键测试点和应对各种故障的需要测那些地方之后都可以快速解决的。
     三星R428我相信很很多朋友都修到过通病待机偏高或加电不显很多时候是南桥下面的RTC电路的电容,但是如果您不会分析电路,和上电时序,只修通病的话,象这样的故障就整不了,特别是有多个故障,或者故障稍为复杂一点,但是只要您懂了上电时序,会分析电路,故障了关键测试点,这些故障又都是可以快速的解决的。如果您现在在开店有维修基础或者在别的地方学习过,但是总感觉除了修通病,遇到没有见过的故障就没有头绪,没有思路。如果您想提升工厂电路图的分析能力,想搞懂各大工厂的上电时序,实实在在的提升维修技术,开店或上班的朋友没有时间可以选择远程学习,工作与学习,实战与理论两不误。

网友:
哈哈我以为是大电容呢

网友:
三星的通病很多,做工还行,只是现在新型的都没丝印了,你修的这种故障很常见,不算什么难的问题

网友:
感觉楼主狠资深啊,发帖就该支持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简单,话说多了,把后面的文字省略了就好了.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总结的也到位。楼主是老手吧?

网友:
看来楼主就是 学习实践两不误啊

网友:
确实分析的不错,理论很扎实,总结的很到位,不错。

网友:
大电容和小电容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为了地板上那显示器加的分

网友:
这板的故障还不少

网友:
后面是在打广告吗!

网友:
理论加实践,才能提高维修水平。

网友:
这问题还好呀  同行这么没有搞定么??

网友:
楼主语气很像唐学斌啊,不知是不是同一人。

网友:
查电路图,是最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语气很像唐学斌啊,不知是不是同一人。

,,我不姓唐

网友:
楼主语气很像唐学斌啊,不知是不是同一人。
维维丶
,,我不姓唐
详情

网友(2014-12-23):
修好了。。感谢

网友:
我是带着十分崇拜的心看所有发帖的,你们对我这小白帮助太大了

网友(2019-10-20):
写的还挺多

网友:
正常说这种故障就是大电容的事啊,没想到还有其他问题